华硕K42JR不断重启

楼主(2015-10-07):
华硕K42JR不断重启、刷BIOS不行、重新加焊EC不行、后来发现RT8202旁边的19V供电烧断被涂黑看不到、接上正常了但无显示、换个CPU后正常显示。主板修复。

网友:
那应该是少供电吧

网友:
cpu也坏了啊

网友:
CPU坏了,没道理啊,又不是驱动上管击穿。

网友:
19v供电被烧断可能已经短路了才会重启

网友:
cpu坏了难道和那个短路有关系

网友:
有可能是短路烧了CPU,CPU不容易坏的。

网友:
只知道联想的容易烧CPU  华硕的也烧啊 长见了

网友:
19V烧断线 还能开机 我滴个神  还把CPU烧坏了  第一次见。

网友:
这么奇葩,好几个故障的呢?华硕真不好弄

网友:
楼主威武 牛逼啊  谢谢楼主的分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