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厦华(PRIHA)]
(转帖)LC-32U16 电源板的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检修

楼主(2015-10-07):
LC-32U16 自制电源板的工作原理及常见故障检修
一、电路工作原理:
LC-32U16 自制电源板在待机时只提供了+5V 待机电压,只有一些小功率电路在工作,所
以待机功耗都很小。
开机时序:通电后经一系列EMI 器件(L501、L502)后到整流桥,整流后一路到PFC
电路,PFC 功率因素校正电路,PFC 电路能提高电路的功率因素,从而抑制电源高次电源谐
波,一路经D509 至T501,由5V 震荡IC [N502(集成电路 CP1002PN)]震荡出+5V 作为待
机电压,同时T501 第三脚感应出一路+16V 的电压,作为N501(贴片 IC ML4800CS)正常工
作时的供电,待机时N501(贴片 IC ML4800CS)供电为4.0V~5.0V。
该电源板采用高电平开机,只要在X505 的第一脚给一个高电平信号,光耦N505 的第四
脚由待机的+16V 拉低至0.1V 左右,同时N501(ML4800CS)的供电端由4.0V~5.0V 升高到+14V
左右,N501(贴片 IC ML4800CS)震荡出+14V 和+24V 的供电电压给其他主板及屏的工作,
同时由IC (N506)对其稳压,通过光耦N504 进行反馈,给N501(贴片 IC ML4800CS)第
六脚进行稳压控制。LC-32U16 电源板故障率最高的是D516(肖特基二极管 MBR20200CT)整
流管击穿短路后容易引起N501(贴片 IC ML4800CS)、R538、R540 及V504(晶体管 FCPF11N65)
的损坏,造成电源板无光栅(黑屏)故障。
二、维修中的常见故障:
1、无光栅(黑屏)
该故障是电源板的多发故障之一,引起电源板不工作的原因有很多种,诸如:
(1)保险丝FU501(保险丝 50T 4AL 250V)断路
首先应先用肉眼观察保险丝损坏的程度如何?
情况一:
保险丝被炸开或者严重烧黑,说明电源板存在严重短路故障,主要多发于整流滤波前,
如整流桥D502、L501、L502 等一系列前级元件不良造成。
情况二:
保险丝烧黑,说明电源板存在较为严重的短路故障,主要多发于初级电路(变压器的初
级线圈前)常见损坏元件有:N502(集成电路 CP1002PN)、D521(贴片稳压二极管
BZV55-B5V1)、D512(超快恢二极管 UF4007)、N501(贴片 IC ML4800CS)、V504(晶体
管 FCPF11N65)、V501(晶体管 FQPF13N50C)、D502(整流器 US15KB80R)、D506(二极
管 BAV21)、D509(二极管 SF10L60U)、D510(贴片二极管 LL4148)、R538(贴片阻
RC11-1/8W-75-J)、R540(贴片阻 RC11-1/8W-47-J)等等。
情况三:
保险丝断开,说明电源板可能存在轻微短路故障:主要表现在初级电路及次级电路的稳
􀂄 总 部 陈宏伟 苏 彬
技术之窗
厦华服务19
压、反馈电路。
(2)保险丝FU501 未损坏
无光栅(黑屏),查+5V 待机这路电路主要故障为N502(集成电路 CP1002PN)、T501
(开关变压器 16ES-L71-1)、D504(齐纳二极管 P6KE200A)。
2、无光栅(黑屏)-不启动
(1)+5V 待机不良
红灯闪烁,表现为+5V 待机电压不稳定,主要故障为D514(贴片稳压二极管
BZV55-B3V9)、N503(贴片 IC PS2701-1-V,+5V 光耦反馈)等等。
(2)红灯亮,不启动
红灯亮则说明+5V 待机正常。
情况一:无+24V 和+14V 电压输出,主要故障为N501(ML4800CS)、R522(贴片阻
RC11-1/8W-10-J)、T501、N505、R541、D506 及后级输出的稳压电路和反馈电路V505、V506、
N506、N505 等等。
情况二:+24V 和+14V 两路电压都有输出,但是都偏低,主要故障为C545(电解容
CD286-35V-1000uF-T)、C547(电解容 CD286-35V-1000uF-T)漏液、稳压电路N506、D517、
D519 反馈电路N504。
情况三:+24V 和+14V 两路电压其中有一路无电压输出,另一路电压一直往上升,则应
先查无电压输出的那部分电路,主要多发故障为:N506、D516、FU502、FU503、D515 等等。
3、自动开机
自动开机表现为还未给X505 第一脚加高电平信号就有+24V 和+14V 两路电压输出,主要
故障为V503(贴片晶体管 MMBT3906LT1)击穿短路或者元件不良失效等。
4、C529(电解容 KXW450V-150uF-M)主滤波电容漏液、异响
此两种故障主要是PFC 电路出现故障引起,应着重检修PFC 电路(包括N501 的PFC 电
路的外围元件)主要故障点为:N501(ML4800CS)、V501、V504、R534(240K 欧)等等。
5、主电压带载不良
主要表现为电源板在空载时电压输出正常,但是一带载,电源板的输出就急剧下降,主
要故障为V506(贴片晶体管 MMBT3904)、V505(MMBT3904)、N501 及稳压反馈电路等等。
1、667-L32U18-20 电源板正面:

网友:
2、667-L32U18-20 电源板背面:

网友:
兄弟,这个好

网友:
感谢提供,这个实物对照表真的直观

网友A:
请问这是适配器里面呢还是显示器电源板上的呢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请问这是适配器里面呢还是显示器电源板上的呢?

液晶电视的电源板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液晶电视的电源板......

感谢楼主的回复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