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5-10-07):
bios程序错误会不会引起lframe#信号没波,测lframe#信号为上升沿是没波还是?

网友A:
测试一下片选,CS#
BIOS 没有片选 动作 是LFRAME#没有波形导致BIOS没有片选还是BIOS没有片选导致LFRAME#没有波形呢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试一下片选,CS#
BIOS 没有片选 动作 是LFRAME#没有波形导致BIOS没有片选还是BIOS没有片选导致LFRAME#没有波形呢

网友:
值得学习一下下

网友(2022-12-05):
有些机器BIOS甚至会影响cpu供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