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宏碁]
求助通用驱动板如何改线连接原机按键板

楼主(2015-10-07):
驱动板上标有K0 R G GND K1分别代表开关 待机灯 工作灯 地线

原机按键板是6键的,请教下如何改线序。听说要先把按键板上的电阻断开。

为表感谢,菊花奉上。

网友:
你这手也太新了吧    两分钟的事情   实在不懂改 你就把原装按键板 并到 你现在的国产按键板子上就可以了  把那通用按键板 在藏匿起来  希望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

网友:
怎么改也是要改成通用板按键的形式

网友:
这个好改,线路搞清楚就行了,一共就那几根线

网友:
先看看通用板是怎么排列的,你把原装的线对着改成那样的线序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