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 不过内存 求助

楼主(2015-10-07):
GA-EP43T-UD3L   118 238 236 电压正常,阻值正常,刷过bios,都没用,下面该怎么做啊?

网友:
刷内存槽子啊。

网友:
测量一下内存槽边上的排阻阻值

网友:
看cpu到内存地总线有没有短,如果是inter就把cpu针脚用刀刮一下

网友:
测试一下内存开启有没有3.3V

网友:
内存的电压还没有检测完

网友:
换下内存  看下内存工作条件

网友:
内存的工作条件不只这三个吧,

网友:
插一插内存金手指,换内存,看看内存时钟信号正常不正常,内存供电有没有问题,

网友:
条件如果都满足,一般都是bios有问题,可能你没刷好

网友:
楼主还是老老实实的测下,内存的工作条件吧,还有真个主板的供电——PG——时钟——复位吧,

网友:
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啊

网友:
本人新手,时钟测过了,正常,那内存的pg,复位再第几脚啊?

网友:
内存的198.脚电压3.3

网友:
内存槽刷过么、?  spd有么  几代的内存

网友:
再换个BIOS刷下 可能没刷好

网友:
确定是不过内存的话就先换内存条,然后再测内存的工作条件,包括DATA和ADDRESS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测VTT_DDR(负载供电正常0.75V 120/240脚)测SPD供电(内存BIOSS供电0V 236脚)测基准电压(VREF 0.75V 1/67脚) 数据SMBDATA(SDA 238脚 3.3V) 时钟SMBCLK(SCL)3.3V 118脚

网友:
内存断线?  或者是内存卡槽脏了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