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苹果1286电池显示没有充电

楼主(2015-10-07):
苹果1286 故障为电池不充电不放电,测量给电池安装好后电池槽触点所有电压都没有 电池换过 不知道怎么办了  满主板一点电压都没有  谁遇到过这样问题吗? 电池不放电给电源拔掉马上掉电  配置是i5二代机器

迅维网 www.chinafix.com_A1286-820—2330-A..pdf

网友:
看你的 照片是有进水吧

网友:
进水的位置是在 SMC 附近 ,你应该查下 这个电路有没有  电池 的 3.3V  再看下  6259 的充电芯片是否正常。

网友A:
能亮机 说明主供电  12V 已经有了。 这个就好修了。

网友A:
楼主提供下板号。我帮你分析下 。今天正好有空

网友:
秒了没啊

网友:
还没修过苹果主板,来看看热闹

网友:
修苹果 要能看懂苹果上的信号作用就好了

网友:
这东西难搞

网友:
看到苹果就头疼    楼主多检测进水地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提供下板号。我帮你分析下 。今天正好有空

可别提了  早上来开机机器不亮了 没有CPU供电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能亮机 说明主供电  12V 已经有了。 这个就好修了。

可别提了  早上来开机机器不亮了 没有CPU供电了  插上电源跟电池 接口有 12V  两个3.3V 感觉电压正常

网友:
看看充电芯片反馈引脚的小电阻  好好打一下阻值

网友:
苹果不好修啊 来学习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