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9机器 版号11301-4不充电 充电芯片BQ737

楼主(2015-10-07):
谁有这个芯片的正确时序  现在是插上电池充3秒电流就掉下去了  求大神指教一二  在这先谢谢了

网友:
没图没点位

网友:
没图纸 应该是保护隔离

网友A:
去淘宝买 图纸吧然后你截图给我我给你写时序

网友:
不充时,保护隔离有电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去淘宝买 图纸吧然后你截图给我我给你写时序

这大神是专画时序的专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大神是专画时序的专家

那有那有,太高看我了

网友:
没有图纸,芯片PDF吗?

网友C:
联想的机器 你要不要考虑下电源管理软件呢,以前E430遇到过充电停止的  搞了电源管理软件就好了

网友:
查查ACIN一类的信号正常不

网友:
是不是电池的问题呢?

网友:
电池本身也排查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淘宝买 图纸吧然后你截图给我我给你写时序

问题还是出在电池本身  TB买的居然是个坏的  多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联想的机器 你要不要考虑下电源管理软件呢,以前E430遇到过充电停止的  搞了电源管理软件就好了

恩  我这台是E49的  问题还是出在电池上 谢谢

网友:
这个BQ727容易坏,换一个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