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K29图像一闪就没了。

楼主(2015-10-07):
客户拿来一台K29,被摔过的,屏轴断机械硬盘和固盘都坏了。换好后交与同事装系统,结果说图像没有。试机图像是一闪就灰屏了,因被摔过怀疑屏坏。但是只有一片13.3的换上LOGO显示正常。定屏,结果到货后换上还是一样,迷茫了。刷BIOS一样,后来连主板和cpu都换过还是一样。静下心想想又回到起点  液晶屏上,还是换上13.3的屏装上一块有系统的测试硬盘。发现问题了,进系统后屏是花的,并抖动。在其他没东西可换的情况下,定了一条屏线换上,装机测试居然正常了。

网友:
附上这机器的BIOS

lenovo K29 LGN-1MB 11260-2.rar

网友A:
楼主技术真好 修的不错

网友B:
图像有就代表屏是正常的 是我就检查显卡和屏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图像有就代表屏是正常的 是我就检查显卡和屏线

主要考虑是摔过的机器,换一片显示LOGO还是正常的。所以被误导了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技术真好 修的不错

绕了老大一个弯啊。

网友C:
简简单单几句话,说了过程修完了,
相信你实际维修时候花了好多时间

网友D:
呵呵 那不是赚个屏

网友E:
我还以为是板子有问题呢?原来是屏线有问题啊

网友F:
这个机器的屏线也容易出问题吗?

网友:
屏线扯坏了吧

网友G:
前几天也遇到一个。这机器在遇到要先换屏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简简单单几句话,说了过程修完了,
相信你实际维修时候花了好多时间

一个礼拜,修修放放。但是看到它就心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呵呵 那不是赚个屏

邮费都发了不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还以为是板子有问题呢?原来是屏线有问题啊

是啊走好多的弯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个机器的屏线也容易出问题吗?

第一次遇到这样的。

网友:
这个难说,可能摔的时候搞到过夜不一定。不过我让同事装系统前是好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前几天也遇到一个。这机器在遇到要先换屏线了

哦,那看来不是个例了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屏轴好贵了,一百多几十块。坏这么多,一般银早就报废了,估计是单位的可以报销!

网友:
摔的机器就是不好说,既然都摔散架了,可能是把屏线给拉断了吧,修好了就好,不过看楼主说的这个情况摔得这么严重,弄好了真的稳定?一般这种机子接了风险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