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E1920NW开机一段时间后亮灭

楼主(2015-10-07):
三星开机2个小时后显示屏亮灭,刚开始换了电源芯片,试机1个小时后,问题还是没解决,接着尝试把大电容及后级电容也给换了,开机一段时间后,还是不行,后来尝试改电源模块,谁知5V电压跳变,无图像。我现在是没招了,求各位大神支招!!感激不尽!!

网友A:
既然你已经修成这样了都不如直接换板了,,你确定开关没事?亮灭电源灯灭不灭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既然你已经修成这样了都不如直接换板了,,你确定开关没事?亮灭电源灯灭不灭~

电源灯是正常的!刚开机是正常的,过了1个小时后,屏幕黑屏,一会又亮了,指示灯也一闪一闪,然后过几分钟又闪屏,如此循坏。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?

网友:
要么电容问题,要么高压问题

网友:
看一下高压板或灯管是否有问题,特别是高压板灯管接口旁边的电容换一下,灯管接触不良也会导致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源灯是正常的!刚开机是正常的,过了1个小时后,屏幕黑屏,一会又亮了,指示灯也一闪一闪,然后过几分 ...

有的是 光耦坏了

网友:
指示灯一闪一闪,电源板的输出电压变不变呀

网友:
这种问题测电压比较麻烦,如果电压好测就好修

网友:
刷个程序试试1

网友:
电源管理IC滤波的的50V的小电容换一下试试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