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1t-cm3 无CPU电压 无复位 不跑代码 12v短路

楼主(2015-10-07):
主板接到后 无复位 无CPU供电  测6333芯片 34脚12v供电异常    对地值0   拆掉c504 后 阻值200     上电测试 跑马正常

网友A:
请忽略我的渣渣像素  电容在贴纸上

网友:
修得不错,c504滤波电容对地短路一般会发烫,既也会造成6333芯片没有正常工作。

网友B:
C504短路后,流经R572限流电阻的电流将达到5A多,不知楼主是否更换了R572,还是电路保护让R572幸存了下来,建议楼主将R572一并更换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C504短路后,流经R572限流电阻的电流将达到5A多,不知楼主是否更换了R572,还是电路保护让R572幸存了下来, ...

应该是幸存下来了呀,如果阻值没有变大多少没有必要换,想稳定的话,最好换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幸存下来了呀,如果阻值没有变大多少没有必要换,想稳定的话,最好换掉

正常情况下,持续承受5A的电流,对电阻功率的要求很高。R572的功率估计也就在1W左右,5A的电流即使是一瞬间的冲击,幸存的机会也很小。

网友:
短路的基本是上送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请忽略我的渣渣像素  电容在贴纸上

我还以为 妳贴纸上的黑点 是烧糊的!
lz   mos   肯定也要换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C504短路后,流经R572限流电阻的电流将达到5A多,不知楼主是否更换了R572,还是电路保护让R572幸存了下来, ...

嗯,限流电阻R572在这里如果烧断的话,内部阻值应该会变大。

网友:
一个电容引发的血案。。楼主心细啊。。。要是俺这样的菜鸟要大开杀戒了。。什么供电芯片啊。。开关管啊。都要遭殃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