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 4253开机白屏 外接正常

楼主(2015-10-07):
到手以为屏线问题,发了根屏线问题照旧,心灰意冷。
第二天上网找图纸,发现CN6 3、4脚LCDVCC L无电压 。再接着查发现主要是INT-LVDS-DIGON无电压输出,
这下完了 这是要搞APU的节奏啊 所以想问问有没有其他方法 或者直接飞3V的电压,但完全没有头绪。希望维友大神们帮忙出出招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1 6脚短接已显示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 6脚短接已显示正常

应该是6,7脚短接吧,1脚是公共点电压哟

网友B:
错了,是3-4脚与7脚短接吧,

网友:
3.3V电压没有吗

网友:
短接U1的1  6脚吧

网友:
拉个屏供电3,3 或检查一下码片电路是否正常

网友:
是不是少3.3哦……。

网友:
你试着去飞个3.3v是试试看看行不行啊。如果能亮的话那行了。当然也有可能是那个供电芯片的问题啊

网友:
直接短接就可以了吧,这问题相对简单

网友:
就前几天我也遇到这种情况,3  4脚无3.3V电压。直接从5脚拉条线去4脚。。最后屏幕正常咯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错了,是3-4脚与7脚短接吧,

我看了两遍才看明白,你估计是说的屏接口,楼主说的不是屏接口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 6脚短接已显示正常

那还不如U1去掉飞线算了

网友:
拉一个屏供电试一试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也会引起这样

网友:
PCH考虑一下试一试

网友:
这样的是断线了,不过你直接接也没什么问题。不过少见屏电开启断线、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,求解

网友:
查LID,可能会有惊喜哦

网友:
直接飞个3.3过去秒杀

网友:
查一下屏供电有没有,基本是没有屏供电造成的,或者屏有没有换过试试

网友:
我看是345短接

网友:
你说1和6好了我不信 1脚是vin(19-20V) 6脚是空脚 怎么好的

网友:
这个是没有屏供电导致白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