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优派V1948A维修

楼主(2015-10-07):
今接到一台机器优派的1948A,客户说不通电,指示灯不亮。拆开测试一下个个电压5v 、12v、3.3v都正常。这时你们该说刷程序就好了,我也这么做的可惜不行。刷了三遍也不行。开始考虑不是程序的问题。但是电压都正常呀这怎么修那?既然电压正常那么电源板一定没问题,拔掉按键板故障依旧,在排除案件的问题。还是驱动板的问题。唉命苦呀,慢慢查电压把,最后量到BIOS芯片的地方测量第二脚电压有3.3到2.7跳变,测量第二脚和主芯片第87脚相同,也就是说BIOS第二脚的电压是主芯片第87脚提供的。把BIOS芯片拆掉后测量电压正常,怀疑是不是BIOS芯片坏了。换了一个SST25LF020BIOS芯片替换一下,SST25LF020芯片刷上1948的BIOS 装上后通电指示灯亮了,机器装好测试正常。

网友:
BIOS芯片坏了,之前你怎么能刷了三遍程序,,,

网友:
刷了三遍也不行   芯片坏了还能刷3边? 不解

网友:
不把程序不出来分享一下

网友:
没搞明白楼主说的。难道他自己好了

网友:
没碰到过这种问题,BIOS芯片很少坏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