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三星显示器,型号S27A950D

楼主(2015-10-07):
本人一台三星显示器,本来是14V的客户插错电源19V,烧了一个电压和桥。我全部换了,现在可以显示了,但是有重影,屏我已经测试过是好的,特来求助,看又没有高手有没有修过类似的问题,有把握修好的我可以把板子发过去修。

网友:
屏线有检查过吗

网友:
屏线应该没有问题的,我都量过,全部都是通的

网友:
我怀疑短路的时候不止烧了桥,可能把桥旁边的显存也烧出问题了。但是这玩意买不到,我都换了两个桥都一样的故障。就是上来看看有没有三星售后的高手在上面,这问题可能只能返厂才能修好了

网友:
你最好能上个图~!看下现象再说  有可能VGA 线吧

网友:
那菜单重不重影,,,,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