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G4艰难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5-10-07):
客户送来HPG4无待机,拆机后找到图纸 1、 6脚对地接一电阻直接开启,测了REG3跟REG5有、直接换了个51123,原机的是RT8223没找到一样的就用51123代换了,换上后有待机3V 5V了,按开关没有反应。接着查EC条件,VCC,AVCC 3.3V正常

,ECRST(3.3V)、LID_EC#(3.3V).ACIN(3.3V) 、NBSWON1#(3.3V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)DNBSWON1#(3.3V按开关无跳变)RSMRST#(0V),查到这里基本都正常,广达的RSMRST#好像是要按开关后才有的,但是按了开关也没有台高,就果断换了EC,换完后故障依旧。维修陷入了困境,论坛搜了下R13的EC BIOS刷了下还是一样没结果,转入到测PCH的VCCRTC ,RTCRST都正常,接着测VCCSUS3_3 、V5REF南桥待机电压,也正常。然后……哎……然后……没招了。放了一天,第二天早晨接着修,突然发现有个S5_ON,这不是开启转换南桥待机的嘛,测了下电压一直在2.多V到1.多V跳变,追 到待机芯片ENC脚 ,感觉这个待机都有了,南桥也有待机了,不知道干啥用了。接着就有种想换板的节奏了,条件查完也正常就这个S5_ON有电压跳变,也不知道怎么回事,想了想EC复位后就读取BIOS程序复位GPIO引脚,又去测BIOS供电都正常,接着测EC到BIOS的引脚 结果问题来了,其它都通,还真有一脚不通,128脚到BIOS的第一脚不通,果断飞根线,按下开关,就这样了 玛的就这样修好了,所以说不要放弃,成功往往就在你放弃的边沿。各位大师,小弟菜鸟,不对的地方勿喷,各位看客老爷给评个分,谢谢!另外我把图纸跟点位一起传上来有需要的方便维修

HP G4_r13_si_dis_uma(2).pdf

网友:
又是BIOS到EC之间断线了,楼主修这个机器也好辛苦啊!

网友:
BIOS  EC断线。。忙了多久.....

网友:
断线问题很少见

网友:
图纸和点位下载了,谢谢分享维修经验

网友:
学习了很细心呀

网友:
图纸手下了 ,BIOS跟 EC不怎么会断线 现在又碰到断线真够郁闷 EC跟BIOS断线还真难修

网友:
楼主分析得不错哦,挺有耐心的技术不错,谢谢分享!

网友:
也是很好的经验  平常很容易忽略这个

网友:
这个不是一般人 能发现的

网友:
线飞的好长。。。

网友:
资料真是不错!

网友:
断线真不好修

网友A:
断线真的很难想到,学习了

网友:
是啊,我也是第一次修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断线真的很难想到,学习了

是啊,我也是第一次修到,所以也没测,直到最后没办法了随便测了一下才发现

网友:
嗯嗯,点位图纸一起就是忘了传一个点位的软件,想必应该你们都有这种,BRD华硕经常用的那种

网友:
这个只是随便飞了试一下,后来我又处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