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mpaq 511检测不到硬盘。。时钟出来一下消失

楼主(2015-10-07):
同行拿来一台HP 511的故障就是检测不到硬盘。。之前同行自己换过硬盘
拆机发现以前换过板。。。原来是独显的。换了是集显的
板号是6050A2256501。。。
打开图纸看硬盘接口14~16脚有5V。。3V未使用

打值两个电容阻值300多
接口没什么敌情。。展转到桥的SATA模块

VCCSATAPLL 1.5正常

R339补偿电阻阻值也正常
再测两组时钟。。。竟然是0V 打了下值600多
顺手测了一圈发现只有SATA的时钟没有。

料板上没找到这个时钟芯片。时钟芯片也没备货。跟同行报了价就订了两个板也扔在一边没管了。。

三天之后。。。。芯片到了。。满怀信信的装好、、以为此机到此就结束了。。

谁成想到接上硬盘还是一如即往的看不到XP那个经典画面

立马测21 21脚。。这什么情况。。怎么还是0V
以为是淘宝奸商发的芯片不行。。。幸好订了三个。。。快速的拆下来又换了一个新的
哎。。还是一如即住的敌情。。。。心都冷了。。。
又换一个时钟芯片。。。。。
这次直接用万用表点着21脚然后按开关开机。一按开关看到万用表屏显示0.38。。心想这下好了吧。都还没想完又0000了
SATA时钟出来不到2秒竟然没了。。。这下蒙了。。怎么回事。。时钟出来还会关掉么。
没办法请出神器吧。。。

调好示波器按开关。。果然是这样。。出来一下就消失了。发现从按开关到显示出LOGO之后就没了

修到这里真不知道怎么继续下去了。。。上论坛转了一圈也没什么发现
继续看时钟芯片还是没什么发现。。。。。。
突然发现旁边有个PCI-E的100M时钟。。可不可以拉过去用呢

想到就做。。。处理好就是这样了。。。

把21 21出来的线割断。然后从24 25接线出来
没想到还真可以。。接硬盘顺利进系统。。测了一天没问题。。。。

这台机到现在没想明白为什么时钟出来会消失。。。BIOS刷了两三个。时钟芯片换了两个。桥加焊过

网友:
楼主有才这样也可以,就怕有后遗症

网友A:
根本原因没找到呀,这样投机的做法只能应急用

网友:
修好就是硬道理。

网友B:
台式机 换主板就完了 找个二手主板 还赚钱

网友:
时钟有时搞不懂

网友:
虽然没有完全找出故障 但是也是一个办法 加分

网友C:
是不是板层有问题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板层有问题哟

也有可能。。。之前是摔过之后就检测不到硬盘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根本原因没找到呀,这样投机的做法只能应急用

反正用了两天没事。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
根本原因没搞明白。。为什么出来之后会消失。。没遇到过。。。

网友:
21  22 出来线应该短路接地了,有没有打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台式机 换主板就完了 找个二手主板 还赚钱

认真看看,这是笔记本,不是台式机。

网友:
可惜没分了,楼上好几个维客都不看好楼主的做法,不知道咋想的,维修嘛,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,感觉楼主的做法很赞

网友:
这东西难搞

网友:
修好才是王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