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g41tm

楼主(2015-10-07):
华硕g41t开关上没电压怎么查啊?

网友A:
电池 IO  IO的开机针脚敲起来看看

网友B:
经过跑线找到上拉电阻,看是不是电阻无穷大了,

网友C:
顺藤摸瓜,我记得是连电阻跟三极管的

网友D:
跑线路先找到开关针的上拉电阻看是否正常,正常再看IO这边

网友:
查一下待机3.3V。

网友E:
查下PCI-E,A11#的待机电压,看是不是3.3v,要是有的话,就要从开关排阵跑电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经过跑线找到上拉电阻,看是不是电阻无穷大了,

上拉电阻是无穷大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顺藤摸瓜,我记得是连电阻跟三极管的

上拉电阻无穷大,怎么搞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跑线路先找到开关针的上拉电阻看是否正常,正常再看IO这边

上拉电阻无穷大怎么搞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查下PCI-E,A11#的待机电压,看是不是3.3v,要是有的话,就要从开关排阵跑电路了

3.3v有的,开关排针上拉电阻无穷大怎么搞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池 IO  IO的开机针脚敲起来看看

在io上划可以开机,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上拉电阻无穷大,怎么搞

搞他啊,搞到他正常先

网友G:
查下PCI A14脚是否有3.3V 待机电压先,一般是3VSB经过电阻直接上拉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上拉电阻无穷大怎么搞

换电阻就可以了呀,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查下PCI A14脚是否有3.3V 待机电压先,一般是3VSB经过电阻直接上拉的。

3.3v有的,和电阻不直连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3.3v有的,开关排针上拉电阻无穷大怎么搞

那确定从开关到I/O的线是通着呢的话,就换个上拉电阻啊 ,0欧电阻也可以的

网友:
上拉电阻无穷大那就更换吧

网友H:
引用 网友E:
查下PCI-E,A11#的待机电压,看是不是3.3v,要是有的话,就要从开关排阵跑电路了

pci-e  a11是复位电压吧?pci-e   b10才是待机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上拉电阻无穷大,怎么搞

电阻一端有3.3v另一端没,就换电阻

网友:
换IO芯片直接秒掉

网友:
先测I/O开关脚对地值,量测开关针上拉电阻有无电压,如果一端有,一端无换电阻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pci-e a11是复位电压吧?pci-e b10才是待机电压
哦,不好意思,回复错了,感谢纠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