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6100PM-M2不触发的维修

楼主(2015-10-07):
时间:2015.10.7
地址:维修间
人物:ECS 6100PM-M2

问题:ECS 6100PM-M2不触发

分析:可能是IO坏,也可能是桥虚焊,这种单桥的AMD板子桥容易出问题

来一客户说电脑按开关没有反应,风扇、灯都不来。

上机试机,果然如果客户所说,按开关没有反应,拨掉开关线,直接螺丝刀点,还是没有反应,确认电源是好的,拆板,单独试板,确认是板子不触发。

检测下开关有5V,且有跳变,IO也正常跳变且发给桥。无意中触摸到桥发现桥比较烫。扔上280T发现还是一样比较烫,告诉客户桥坏了,不值得维修直接换板。换好板客户走后,发现还有拆机的桥,直接给旧桥重新植珠,换桥。换完桥后整板测试OK,又可以出个180,呵呵。

总结:桥坏引起待机烫并不触发。

各位给加加分吧,最近就差分了。加分不减少自己的分。你的加分我们才有动力写更多的东西。

网友:
干净利落脆,包括收费,

网友:
干得太干利落了,可能是SLP没有发出来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桥内部短路了

网友A:
你直接给他修理 就不是180块钱了,估计  要不了 几块钱。 我们这里修理主板行情就是20-30.我现在一概不接维修,直接换主板,坏的留下修理好再卖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直接给他修理 就不是180块钱了,估计  要不了 几块钱。 我们这里修理主板行情就是20-30.我现在一概不接维 ...

这桥成本都不至2~30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桥成本都不至2~30

都是这样的 这AM2集成主板 我们这里做2手电脑商家 才卖 50来块钱一张拆机的。。 修理能要什么价格???????????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