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B75 PRO3-M掉电维修

楼主(2015-10-07):
       大清早客户拿了台主机过来修 ,说开不了 。上电 按下开机键开机掉电  过两秒又重启又掉电,必然是少电压掉电。跟客户说是主板问题 100块修好。客户爽快的答应了。现在经济不好,像这样爽快的客户不多了。拆下板来一看是华硕他干儿子的板-----华擎B75 PRO3-M。说实在的最讨厌华擎板了,他爹起码还有点图,他什么资料都不公开,而且经常不按常理出牌。        拆开来后一测全板电压 ,CPU 内存电压都出来了就是少了一组电压,

      测PL6没有电压 。少了一组桥供电。按经验应该是1.2V供电。但这板没资料,IC型号找了半天也找不到,问小郭本本半天没回,多半他可能也不知道。没办法,有自己想办法产生一个1.2V供电了。看了一下全板,发现324运放有一组比较器没有用,在板上找了个1.2V的参考电压。做了一个1.2供电电路

         通电测试,正常产生1.2V电压,开机正常跑码,接上显示器,已正常显示

    发贴很费时间,朋友加点分吧,加分不扣自己的分哦

网友A:
这样飞的太难看了,客户能同意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样飞的太难看了,客户能同意呀

装到机箱里 谁能看到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装到机箱里 谁能看到啊

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客户,遇到过你就不会这样说了,钱不好收不说,还和你争吵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客户,遇到过你就不会这样说了,钱不好收不说,还和你争吵....

提前说 这当然会跟客户说 就说是板上的线烧了 补线

网友:
解决问题是硬道理。。。。

网友C:
技术是有了,不过你这线弄得很不好看啊

网友:
B75 1.2V 有这样的供电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技术是有了,不过你这线弄得很不好看啊

已经用黑线了 要不然更不好看

网友D:
请问一下,你怎么判断,LM324,其中有一组没用呢

网友:
牛B,没想到这样也行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请问一下,你怎么判断,LM324,其中有一组没用呢

正输入对地了 输出也是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正输入对地了 输出也是空的

请问一下,输出是空的,是在线测量的吗,触发时,LM324的这个输出脚无任何电压,然后楼主你就直接飞个1.2v的电压到LM324的输出脚和反馈。

网友:
楼主人才啊,飞的更高些

网友F:
此电压异常是华擎7系列的通病,只要用了这个芯片时间长了都会造成供电偏低或者不出现象,芯片型号是RT8065,其产生+1.05M ME供电,电压有问题一个是PU9本身坏还有就是他的开启Q7488复合管坏。

网友:
还没有这样飞线过果然厉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此电压异常是华擎7系列的通病,只要用了这个芯片时间长了都会造成供电偏低或者不出现象,芯片型号是RT8065 ...

原来是这样 ,没有资料只能这样修了 谢谢了

网友G:
改成这样有些客户是不会接受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改成这样有些客户是不会接受的。

飞线是没办法的办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此电压异常是华擎7系列的通病,只要用了这个芯片时间长了都会造成供电偏低或者不出现象,芯片型号是RT8065 ...

华擎7系通病 我这前也修过一台 不知道是通病 呵呵  以后就知道了

网友(2016-03-18):
就是修的费用太低了,我们这个只要动主板都是3-4 百开头

网友:
厉害,刚知道还可以自己做个1.2V的,

网友:
技术好    实在是厉害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,收藏了

网友(2016-04-24):
楼主有技术,解决问题才是硬道理,飞线这些可以跟客人讲清楚,一般没有什么大问题

网友H:
PL6 是长管没有电压跑线到pl6的?  还是直接pdf查他en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PL6 是长管没有电压跑线到pl6的?  还是直接pdf查他en的?

先查EN信号

网友H:
查完 vcc  en  又呢你qq多少我可以加你么?请教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查完 vcc  en  又呢你qq多少我可以加你么?请教一下

就像贴子一样改一下吧

网友:
这个确实很厉害。。。我也曾想过用一些PWM小电路加MOS做输出给主板一些小电流供电,但一直没做,因为飞起来,实在太丑,通常都是让客户换板,留下他的板来等料件或者做料板。

网友:
看楼主飞三条线,小白不懂,能解释下吗?

网友:
哇,这种大招都用上了,没图真是坑货啊

网友I:
引用 网友F:
此电压异常是华擎7系列的通病,只要用了这个芯片时间长了都会造成供电偏低或者不出现象,芯片型号是RT8065 ...

海哥  图纸  哪里来的?          分享一下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海哥  图纸  哪里来的?          分享一下!

电脑里的。

网友:
发一份  可以吗  海哥? 2206807866@QQ.COM

网友:
图纸哪来的? 分享一下吧?

网友(2016-06-09):
我正好手上有这个主板 故障是一样的。 可以借鉴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