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50开机档LOGO

楼主(2015-10-07):
板号是10315-1.开机挡在LOGO。大小写键有反应,电流基本在0.85不动了,可以良机,BIOS刷过了,主板各大供电正常。简单测了下PCH,发现RTCRST#和SRTCRST#只有2.8v。且PCH发热比较大。不知是不是桥出问题了。哪位大神给支个招。注:裸板情况下也一样。基本排除外设

补充内容 (2015-10-9 15:19):
故障已解决,是显卡问题,换显卡OK。。另外这台机器的显卡供电断开可以直接使用集显亮机。

网友:
南桥换过吗

网友A:
RTCRST#和SRTCRST只有2.8V,会不会有点偏低了呢?正常应为3.3v,楼主还是先排除RTC电路吧

网友:
现在怀疑是桥的问题,所以查了下桥的几个条件,RTCRST#和SRTCRST#是2.8v。偏低了。动桥是最后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RTCRST#和SRTCRST只有2.8V,会不会有点偏低了呢?正常应为3.3v,楼主还是先排除RTC电路吧

COMS电池是3.1v的。经过Q6001的PIN1是3.1v。。PIN3是2.8v了,接着到了RN2106上拉排阻,也是2.8v。拆了RN2106电压是3.0v,强烈怀疑是PCH问题了

网友:
那楼主测一下 32.768khz晶振的谐振电容,看是不是正常,再不行的话,就考虑PCH了

网友:
一般挡LOOD先排除外设,不行一般南桥坏的多

网友:
先查一遍外设,干桥放后面

网友:
3.3V电压被拉低了,排除外设再动桥。

网友:
腰线换内存 硬盘外检再换桥

网友:
此机桥温度高是硬伤,能到75度左右,  修好后得想办法把桥温降下去, 不然难逃一劫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