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挽救了一块差点判死刑的23寸屏

楼主(2015-10-07):
显示器型号:M2236C
故障:花屏

一看故障以为是屏线脏了,拆开用橡皮擦了一下没变化。。看了看电源板没有电容鼓包,用通用板点了一下故障一模一样。原来是屏的问题,这下可难办了。

心想要么程序坏了,要么主控芯片坏了,再就电容有漏电的??
从网上搜了好多没找到程序,也没有修过这个屏的。。打算放弃不修了。先修别的主板去

修完别的机器不行再折腾折腾这个屏吧,不修怪可惜的。再把电阻挨着测测,再不行就把电容全换了试试
先从这个两个排阻下手测吧,,没想到一侧就找到了问题

就是这个排阻在路测量这八个电阻有七个是100欧的,只有红圈里的这个是6K,拆下来测焊盘也是6K,再单独测电阻116K

哈哈看来就是它的问题了,接下来找排阻,找了好多料板都没有100Ω的,奶奶的这可咋整
没办法了改一下吧,101的电阻有的是

改好试机(终于等到你,还好我没放弃)

网友:
仔细研究就会出现结果的

网友:
楼主精神技术都不错,我有个19寸的白屏,不懂得搞,

网友:
这都行,你把4个电阻剪断一个,佩服

网友A:
我有一个屏也差不多这样的,到时等通用板回来试如果不行也要修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一个屏也差不多这样的,到时等通用板回来试如果不行也要修屏了

其实我用的也不是通用板,就是收了好多碎屏显示器拆出来的整套板子,试机器很方便

网友:
好多碎屏显示器拆出来的整套板子,试机器很方便

网友:
101就是100姆呀,,,,

网友:
成功与失败只有一步之遥,幸亏楼主没有放弃,否则一块好屏又要进垃圾堆了,多谢分享啊。

网友:
技术的真是牛逼啊

网友B:
排阻有一个坏了边上的一个,就把边上的移到外面,再在原位置装一个就好了,不用剪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排阻有一个坏了边上的一个,就把边上的移到外面,再在原位置装一个就好了,不用剪。

谢谢分享经验,可惜我没想到

网友:
楼主这个显示器修后,一定感觉很爽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啊!学习啦!

网友:
高手,大师,学习了

网友:
细心的维修,好的结果。。。

网友:
经验分享,赞一个,谢谢啦。

网友:
不错, 运气不是一般的好!!

网友:
相当于一组屏线开路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