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17028G集显供电和哪个通用?

楼主(2015-10-07):
哪位知道这个可以代换的MAX17028和???

网友A:
可以的 ,代过了

网友B:
楼上的答非所问啊
和哪个代换我不知道  不过不建议代换  还是订一个把 也不要几块钱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上的答非所问啊
和哪个代换我不知道  不过不建议代换  还是订一个把 也不要几块钱啊

我知道不要多少钱 只是现在马上要用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的 ,代过了

你这样水经验好吗

网友C:
这个问起有意思吗

黑暗纪实 -5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问起有意思吗

问代换没意思 你说问什么有意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