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单u保隔mos管 csd87312数据手册(LA-9981p)

楼主(2015-10-07):
这两天在搞一个dell的15r-5537的本子 ,板号la-9981p 图纸论坛里有了就不上传了,其中有个新的隔离管,没有找到资料,pjpdc过pl1后直接就是pq701(csd87312),因为没有资料无从下手,后来在网上搜到pdf,特传上来给需要的朋友. 这个板还有很多新技术,比如B+是从充电ic24717调制后为17v左右, 希望有大师搞到这款机器时能够点拨点拨,呵呵 ,大家共同探讨提高吧,下面图是87312的pdf截图,la-9981p图纸就不传了,论坛里有,可以下到.

网友A:
还没修到过  下次注意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没修到过  下次注意一下

呵呵,好像有点苹果的意思,公共点电压与bat电压相同,还请高手大师们研究研究.

网友:
有点云里 雾里的  很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款dall新机器,公共点过充电芯片变十三V了

网友:
确实像苹果的 是充电芯片这块出来12V

网友B:
这个机器如果和苹果的差不多,那B+电压没有17V那么高了,应该是12V左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机器如果和苹果的差不多,那B+电压没有17V那么高了,应该是12V左右。

就是啊,所以期望大家能探讨下,希望能有高手讲解下,
再补充一些资料,【迅维】黄鑫船老师做的单cup上电时序,这个板是单cpu,还有la-9981p图纸,isl51225,CSD87312数据手册,有兴趣的同行朋友们可以下载,咱们共同探讨研究一下,这个板3/5v待机及芯片,还有BQ24717都值得研究下.

网友:
资料想压成一个包,太大所以只能压两个,内容是la-9981p,【迅维】黄鑫船老师做的单cpu上电时序,新待机芯片tsp51225c数据手册,保隔新型隔离mos管CSD87312,借花献佛,能有大师高手共同研究探讨,给我们这些小白点拨点拨,在此先行谢过,

3.23 MB, 阅读权限: 30, 下载次数: 139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la-9981p tps51225c.zip

3.14 MB, 阅读权限: 30, 下载次数: 64, 下载积分: 下载分 -2 分, 下载 1 次

网友:
求解答不出B+

网友:
正好参考一下

网友:
不出b+这个板就比普通复杂一点,不是直接从隔离mos到b+的,现在是通过充电芯片陪pwm调制后从电池充电电感出来的b+,就需要查充电芯片的vcc,acdrv,acdet,这些相关脚正常就要查24717的17脚btst,mos.pq703/70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