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 一个风扇引起的血案

楼主(2015-10-07):
今天一大早就接到一台华硕K42J的机 客户说不开机  看到这款机型就想起华硕的种种的通病。先报300块  客户说可以接受,那就动手。接上电按开关 电源灯 硬盘灯都在一起闪(不会停) 电流跑0.4几,直接拆机测了一下这些电感 都没短路 ,最后测到声卡 5V 直接对地了,U口又没短。直接把声卡取下来测一下还是短 看了一下这条线短还有往CPU供电芯片走,心想不会CPU坏了吧 直接把CPU拆了测一下不短了,马上找一个CPU装上去 散热器装好 通电 妈的还是一样啊 测一下那条线路又对地了。又把CPU拆下来测一下 又不短了 。难不成是CPU供电芯片有问题?又芯片给换了 结果还是一样。我把散热器拆测一下又不对地了 我在想不想板层有问题散热器螺丝打上去就对地了 来回搞了好几回 后面一次我CPU风扇线没插 哎 不短了?(我都有这习惯只要装了散热器都会先把风扇线插上,怕装机时忘记。)后面测了一下风扇线短路了。

网友:
直接又秒掉了  缺这种坏的主板

网友A:
你这题目挺闪眼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这题目挺闪眼的

哈哈  这种血案每天来5台就好了

网友:
秒的爽快,如楼主所言,多来几个这样的好了

网友:
风扇坏了还能转啊,

网友:
风扇短的还没有碰到过

网友:
转了一大圈,原来是风扇坏了

网友:
这个挺坑啊 楼主应该开始就裸板插电试试

网友B:
无成本,高利润,现在能报个300大洋的算是运气好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无成本,高利润,现在能报个300大洋的算是运气好了。

我们这直接客户都是200多起步的

网友:
细节决定成败!有时细节可以少走弯路,感谢楼主。

网友D:
300块到手,不过我一般没敢报这么多

网友:
现在很难有这种价格了,楼主真牛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300块到手,不过我一般没敢报这么多

没办法 现在维修量大不如以前了 价格再不上去就只能喝西北风了

网友:
可以报那么多呀

网友:
0.4没出cpu电压吧?是我估计考虑不到2级电压了。

网友:
我这裸板上电,都是放2个大泥巴。这问题要是遇到就秒了

网友:
风扇直接短路的不多吧

网友:
做维修的 还是细心点比较好

网友:
风扇短路还没见过,

网友:
风扇断路?一般上电开机不会转的。还好楼主多试了几次,要不然又要走弯路了。

网友:
不起眼的问题引起的血案啊,我也是经常是装好机了想起来风扇忘记装了。

网友:
看主题 还以为是根客户干起来了

网友:
之前遇到过风扇坏的还能转,但是没有遇到过短路的。

网友:
风扇插头也会短路,。,,

网友:
有时候一些故障千奇百怪的,会导致我们走弯路,误判啊

网友:
奇葩,还没遇到风扇短路的

网友:
这真的是第一次遇到 ,,,

网友:
写得很仔细,感谢楼主的分享!

网友:
我的天。从来都没听说过。看来电子产品的东西。凡事无绝对

网友:
风扇短路的少见啊,楼主运气好!

网友:
看似简单,修起来不容易啊,

网友:
标题又是吓人的。

网友:
这是风扇内部芯片短路引起的?直接更换好了吗?没遇到过.......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我们这直接客户都是200多起步的
你们在那里?我们这儿报价200都没几个修的了
kf900
我们是在厦门
详情

网友:
这问题还真简单啊

网友:
每天一台,包治吐血,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们在那里?我们这儿报价200都没几个修的了
我们是在厦门

网友:
这边生意不好做 不好报价了

网友:
没遇到过,这也是奇葩问题啊,如果不细心不知又要搞多久……,楼主加油

网友:
风扇短路 这···········闻所未闻啊 头一次见到这故障!!!! 无论以前修台式机 还是现在修的笔记本

网友:
风扇改成常转

网友:
说得太吓人了。

网友:
无成本,高利润,现在能报个300大洋的算是运气好了

网友:
刚好有一台k42j哦

网友:
楼主你这种习惯看来不好呀,不然你就直接秒杀了

网友:
呵呵,要是被客户看见了,那就要找你麻烦了

网友:
之前我也遇到一次是风扇插上就会短路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风扇短路的了

网友:
风扇也会短路?

网友:
高手啊学习了

网友:
妈蛋,我上次也是遇到一台这样的,害我去干了显卡,然后下来试机可以亮,我改了长转后装上去上电就掉电,然后搞了好久,之后无意的用手把风扇挡住了一下,让它没转结果就不掉电了,真是奇葩问题来的

网友:
技术无价 大家一起努力

网友:
解决挺快的,不错学习.

网友:
写的挺好 学习了 以后越到这种

网友:
来自: 浙江杭州
好样 的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