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535,进不了PE,恢复镜像出错,做个系统都无法完成,咋办?

楼主(2015-10-07):
一台宏基4535,就是要装个系统,结果说什么也装不了。

1 u盘启动进不了PE,换了几个版本的启动U盘,中途都出错。(最近很多机器都挑u盘,不过此本无一进入)
2 开始以为硬盘问题,扫描不太快但没有坏道,摘掉硬盘照样进不去PE
3 u盘启动能到第一个界面,选择maxdos然后手动ghost,选择镜像后开始往c盘恢复,中途报错。CRC或者解压错
4 拿下硬盘挂别的机器上恢复好景象,然后拿回来释放,结果蓝屏

至此,装系统的手法用尽,开始怀疑主板有问题。按照论坛上的帖子,先检查大电容,结果根本就没有;按这种情况,不是桥就是显卡了吧!?

--------
确认不是显卡问题,因为根本就没有显卡,没装

补充内容 (2015-10-8 09:15):
最终换了u就可以了,先换的内存,一样

网友:
桥的可能性很大这样

网友:
进不去PE,把硬盘拆了能进去吗?是不是硬盘坏了呢

网友:
怎么不换个内存试下呢

网友:
先把所有外设卸下,换内存 CPU 如果再不行的话可以考虑刷个bios试试了

网友:
蓝屏有提示显卡么?

网友:
装原版就好!

网友:
排除内存问题先,还不行就还用第4种办法只是装回去释放的时候不要打驱动,还不行就用安装版吧

网友:
先换内存 在装驱动 先不打驱动 装完了 在打驱动

网友:
你吧硬盘摘下来挂到台式机上面,装好之后再放回笔记本上释放就行了。

网友:
滤波桥问题有 可能!

网友:
ghsot的时候什么驱动都不打看能否装起

网友:
楼主,可以用win7原安装盘试一下,再说你把硬盘取下,再别的机器上刻好,后,开机到哪一步就蓝屏了

网友:
内存换一下  驱动先别驱 看看行不

网友:
感觉还是桥的问题

网友:
不会是硬盘换过了,你那板支持大硬盘吗

网友:
看你描述的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

网友:
安装版的试一下

网友:
crc校验不过,为什么不检测一下内存呢

网友:
遇到过,显卡加下试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