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待机电压,点开机没反应

楼主(2015-10-07):
有俩块板子,一个技嘉的G31,一个七彩虹的N78 ,都是有待机5V的电压,正常待机是3.3V啊,这个怎么弄呢,新手不太懂。

网友A:
都说不上电好修,我修好的不多,稍微复杂点都不懂了

网友:
测量开关到IO的线路是否好的 然后再测是IO是否有高低高的跳变
(不过前提还是按照时序去修吧  先修待机电压)

网友:
按不触发维修流程去修吧,我记得前两天 月饼给发了一个 你找下

网友:
先检查南桥的待机是否满足,电池是否有电,CMOS跳线是否有电

网友B:
你连条件什么的都不说,别人就是神仙也帮不了你呀

网友:
待机电压有了就按开机时序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都说不上电好修,我修好的不多,稍微复杂点都不懂了

待机有电压 开不起来 基本是南桥的晶振或者是电池 IO  具体原因看什么板去 例如AMD的 轻松修INTER的有电郁闷

网友:
条件都不清楚,帮不了

网友:
先恶补一下基础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连条件什么的都不说,别人就是神仙也帮不了你呀

神仙表示不修电脑喔!

网友:
5V待机也都可以算正常了  你按不触发维修啊  难道不知道?

网友:
5V待机电压偏高了把

网友:
条件不够不知道怎么说,先从时序先,把条件都弄上就容易说问题

网友:
不会就把I0芯片给换了

网友:
测PCIA14脚有待机3.3V没,测PCI-E B10有待机没,测PCI A14脚或PCI-E B10脚看下对地阻值是否为0,如果为0,摸下南桥是否发烫,发烫主板报废处理,测USB跳针对地是否对地有几百欧,若为0,主板报废处理,若无穷大,报废处理,如果都正常,测下电池旁边的那个长得很像三极管的东西,测下乌龟头是否有3.3V左右,测下跳线帽是否有3.3V左右,测下32.768KHZ金正是否有电压,且两个电压不一样,相差范围也不多,如果都正常换IO芯片,IO芯片没换好做报废处理。

网友:
按不触发来修!!!

网友:
有待机。。查待机条件。。查开关针是否有电压。。查io的工作条件。。

网友:
开关针电压多少?IO跳变如何都要查的

网友:
你还是发给你别人修吧,免得修的到处问题

网友:
按照时钟顺序慢慢测吧

网友:
5v电压应该是正常的,按不开机修

网友:
IO的跳变呢?南桥的待机呢?开关针的电压呢?

网友:
用替换法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