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海尔(Haier)]
海尔LE42A70W综合故障维修实例

楼主(2015-10-07):
  海尔LE42A70W。该机因长时间不使用,使用几天就出故障,开机正常使用一段时间黑屏,有声。有时又会自动亮,反复黑屏。送修其他修理部修理,近半年了未果,转修我处。

  试机屏亮有图无伴音,喇叭咯咯杂音。正准备调整相关内容时,黑屏了。反复开机故障均如此。
  检查恒流板,电源24V正常,开关控制,亮度调节正常。屏亮时LED输出65V,黑屏时LED输出50V,开关控制,亮度调节电压不变。拆下恒流板,发现有霉变现象,用香蕉水清洗--试机,亮的时间延长了,但是时间长了还是黑屏。由于无伴音,分析有可能也有霉变现象,继续清洗主板--试机:喇叭发出失真的伴音,但是时间长了还是黑屏。检查电源,24V,5V,一直正常,12V只有11V左右,黑屏时12V下降至9V。12V,5V公用一个变压器一组反馈,分析不是反馈取样电路导致12V电压下降,应是负载或者12V本身控制电路的问题,检查12V是由QS4控制,检查为P沟道场效应管有角质看不清型号。试机输入电压基本不变,输出电压随开机时间延长慢慢下降,至黑屏。在废旧电路板上找到一个对应的D4184代换上试机,现在近3小时了声音正常,不在黑屏。维修基本算成功。
  分析该机由于长时间不使用,电源软故障,霉变导致多发故障。

网友:
是的,功放要的就是12V,12V不正常,声音也不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