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是什么芯片

楼主(2015-10-07):
如图,请问这是什么芯片,起什么作用的

网友:
金牌维客,请搜索“51225”
马上知道答案

网友:
这个 G480 3 5V电压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金牌维客,请搜索“51125”
马上知道答案

谢谢,我还是不知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金牌维客,请搜索“51125”
马上知道答案

铜牌维客对金牌维客的等级产生了怀疑

网友:
TPS51225 1225B TPS51225B

网友:
51125来的吧

网友:
1225c   新一点机器的待机芯片

网友:
待机新品咯,

网友:
楼主这金牌维客的水分  看了很高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金牌维客,请搜索“51125”
马上知道答案

所以说 论坛里面灌水高手 多的很呐  灌水灌的严丝合缝的 毫无破绽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金牌维客,请搜索“51125”
马上知道答案

待机电源管理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待机电源管理芯片

TPS51125呀,待机芯片

网友:
待机芯片吧,新型电脑上的

网友:
待机芯片

网友:
是新款电脑上的  待机 3V 5V芯片    1225C

网友:
这里有它的PDF,TPS51225C你看是否是

网友:
51225待机芯片  上次就是顺口说成51125订错了芯片  DELL新点的机器见了好几台 了

网友:
51225,图纸上是标这个,芯片上就是1255c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哎、 看不懂你说的,  是我说错了吗?   说错了还请不吝赐教

不是,是我打字打快了,  内容:在XB买   3.5元一个的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