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照着好板修MS-7774.Q38 S极电压偏高一例

楼主(2015-10-07):
主角:  (MS-7774  VER:6.0)      (H61M-S26 V6)

一共来了2块板的.一个是用集显无显示的.刷BIOS解决
另一个就是这块了
因为是参照好的主板修的

内存电压1.73  3代的偏高了点.正常是1.5才对
在好的主板里也是1.73V    这里先不管

桥电压1.03V正常

这里1.51V不正常.在好的那个主板那里1V左右的

CPU1.46V正常

PCI-E复位3.3V正常

不是有参照..全部都正常了.刷了BIOS不行就去做桥了
(这是我的3板斧  有复位了.刷过BIOS不行就做桥)

查看不正常的Q38   G极.追查到U10的第七脚 4.几V忘了  好的板是3.6左右

U10的5脚和6脚都1.5V左右
这里不怎么会讲解
查5脚的那2个降压电阻
R579型号(32B)1.1K不正常图纸上面写着2.5K的
R580 型号(01B)    1K  正常

找了个222的电阻换上去

电压拉低成了1V了

亮机图

补充内容 (2015-10-8 09:47):
图纸在5楼.我也是在论坛下的

网友:
有比照,省了不少步骤,

网友A:
有图纸摸?发来看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图纸摸?发来看看啊

网友B:
不知道做工怎么样,MSI的主板装机量很少!

网友:
有个对比参照,想修不好都难,其实我们可以再平常修板时,可以实时测一些,开机正常时的电压,这样在修机器时,有个参照物,

网友:
有比较修起来就是快,要是没有那就操蛋了

网友:
对比测量查起来确实快多了

网友:
有好板,有图纸还是好修的。要啥没啥这故障也不是很容易找到

网友:
电压高一般都是分压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知道做工怎么样,MSI的主板装机量很少!

以前V星的还可以,但是现在流落到2线了。。

网友:
像现在的PCIE的卡槽 不能插诊断卡  整 我们修机人员啊    就想希望有通病出现

网友:
坏的应该是 VCCSA电压   支持0.9V左右    供电方式一般是运算+场管降压方式供电!    INTEL 1155  都有这个供电!

网友:
有相同的板子参照确实好修  这样对刚入门很快学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前V星的还可以,但是现在流落到2线了。。

我们这边大批发商直接都不出这货了!

网友:
场管输出的电压等于  运算  正向输入端电压!    图中3D3V经R579和R580分压是0.93V  所以Q83S级  也是0.9V左右!

网友:
主板原故障是什么?    复位不跑吗吗?

网友:
对照着修板,只要知道 关键 点,比看图纸修\快多了

网友:
不错啊,,要是单修这个板子。。我以为1.5也算是正常的。。。这么新的板子电阻也质变了??真是垃圾

网友:
最后一个图,看着真是讽刺。MSI的东西现在除了显卡还看得过去,似乎都不太行了。

网友:
为什么图纸中的io脚位看不到?

网友D:
你的表笔焊的什么头
没有头.就搞个铁针焊上去而已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的表笔焊的什么头
没有头.就搞个铁针焊上去而已

网友:
楼主这板子 集显多少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