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:
U盘从录像机上考下来的视频是H264格式的,怎么在电脑上 ...
[安防]
U盘从录像机上考下来的视频是H264格式的,怎么在电脑上播放

网友(2015-10-07):
图片中【备份格式】前天拷了一次选对H264格式,下了很多播放器都播放不了,改成AVI格式就可以电脑上播放,求助之前备份的H264格式文件怎么播放出来.
电脑

网友:
有专用的播放器放的,你百度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:
楼上正解,海康,大华等都有自己的播放软件,解码速度都比较快

网友:
必须专用软件!其他的不怎么兼容

网友:
下个 dvr 播放器 就完事了!

网友:
暴风影音就行,大华的专用播放器试试

网友:
监控格式的视频用国产的播放器不能解码, 得用用官方的,才可以的

网友:
我们是用DVR看的

网友:
暴风影音就行 如果还是不行换个U盘

网友:
你这个是什么东东,第一见到

网友(2015-11-22):
如果是这种录象机,U盘里除了录象会多一个播放器的文件夹,里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