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53s 四分钟左右自动关机重启

楼主(2015-10-07):
asus k53s 四分钟左右自动关机重启   BIOS 刷过,
板号:K53SV REV 2.3

机子拿来时IO这里有点液体,换了之后与刷BIOS能正常使用。客户拿去用了一星期,出现四分钟左右自动关机重启(没关机使用什么东西多是正常的)。现在南桥很烫
是南桥坏了,还是我BIOS刷错了?

网友:
你在刷一个BIOS 试一试南桥烫不烫

网友:
很烫的话,有可能芯片坏了,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供电出问题了,先查供电

网友:
南桥很烫,应该是南桥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查一下南桥的电压 看看不是电压引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