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466a 独立显卡 无显示

楼主(2015-10-07):
接了一台联想C466a,独立显卡  ,无显示,刚开始查了屏线,发现没有电源,大喜,马上查是由于独立显卡的VGA_ENBKL没有给出,导致没有背光电源和LVDS电源,因为是显卡门的机子,果断换了一个新显卡板上去,没想到还是不亮,  没思路了  求各位大神支招?

PS,SB也发送出来PCI的复位信号,电流到了1A左右。

网友A:
你可能有新显卡板吗?估计除了厂放博物馆作继念外, 全世界都找不到了!同期的机子, 桥坏的也可能, 然而在哪去找确定好的呢?

网友B:
有没有过内存啊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可能有新显卡板吗?估计除了厂放博物馆作继念外, 全世界都找不到了!同期的机子, 桥坏的也可能, 然而在哪 ...

全新的不现实,不过测试好的还是好找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全新的不现实,不过测试好的还是好找

不耐用会伤透脑筋, :“好的”即使没死也是脱过一层皮的, 最快的“好的”用了两天就死翘翘, 还被误导!

网友:
外界显示吗

网友:
也是一样,不显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可能有新显卡板吗?估计除了厂放博物馆作继念外, 全世界都找不到了!同期的机子, 桥坏的也可能, 然而在哪 ...

返修过的,应该是ok

网友D:
楼主刚开始学吗?不开机如何来显示,就算是显卡问题,也是不开机。还是先确定故障,不然买了显卡也开不了,不好自己还赔钱进去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有没有过内存啊?

内存不过,如何判断了?新手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楼主刚开始学吗?不开机如何来显示,就算是显卡问题,也是不开机。还是先确定故障,不然买了显卡也开不了, ...

可以确定触发了,或者是过内存不过,或者是显卡不过?刚开始,经验不足确实。

网友:
显卡没弄好吧

网友:
VGA_ENBKL没有?那你换新显卡板,VGA_ENBKL有吗?可以正常关机吗?键盘灯有反应吗?屏接口没有电源,你指的是什么电源啊?LCDVDD,还是3.3V?

网友:
把内存拔了看看电流有没有变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以确定触发了,或者是过内存不过,或者是显卡不过?刚开始,经验不足确实。

触发不等于开机啊,一般显卡可以用风枪吹40到50秒然后开机试试显示就是显卡问题。这是技巧,以后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内存不过,如何判断了?新手

用键盘切换大小写,能切换就是过内存了,不过内存要看是南桥还是cpu没有工作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键盘切换大小写,能切换就是过内存了,不过内存要看是南桥还是cpu没有工作啊

谢谢了,问题找到了,是由于内存的问题,导致显卡不输出电源一直,方向错误,更换内存后解决了。

网友(2019-09-17):
独立显卡无显示专题: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zt/17865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