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神们 进来帮下小弟啊 小弟新手一枚

楼主(2015-10-07):
最近碰到很多显示器不通电的,问题全部都是开关电晶体击穿 然后电压控制IC烧坏,还有一个差不多不大于1欧姆德色环电阻击坏,那些东西我全部都换了 量测了也没有别的地方有短路的,但是就是没电压,然后下面我就不知道搞哪里了。我想请问下,
第一:那些开关电晶体我都是从别的板子上取下来的,确定是好的,但是好像文字面相差很大,这种电晶体能代用吗?
第二:这种情况一般还有哪里没有修好,一般还有那些地方也有击穿击坏零件的。
  谢谢大神们了,我现在这里这种情况的显示器已经堆了6台了 无解中啊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你所说的是烧电源的,好修,炸电源就有点麻烦了

网友B:
请问什么叫开关晶体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什么叫开关晶体?

最大的那颗电晶体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所说的是烧电源的,好修,炸电源就有点麻烦了

就是炸了的啊

网友:
好修的,你是台湾的朋友吧,修这种炸开关管的不要装开关管去修,修了好多了,都搞定了不响了,之前我修的一通电就响

网友:
第一:  更换的话最好是同型号或者能直接代换,不能说 其他板子 一样 样子就换上去,很多时候样子一样但是差别很大,主要是看型号。
第二: 这个电源板 初级没几个元件可以全部检查遍, 次级有几个短路可能性的也检查,比如整流管 高压驱动 。不能说烧了那个换那个 ,要查什么原因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