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HDMI 有影像 無聲音

楼主(2015-10-07):
HDMI 有影像 無聲音 不知道要查那一個引腳.   IC :TMDS341A

网友A:
有时驱动不对也是这样的

网友:
应该驱动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时驱动不对也是这样的

我是直接用電視轉過來.  應該來講沒驅動問題...

网友:
从官网下载驱动吧

网友:
换一条HDMI线,试一下,是不是那没调试好呢?

网友:
测一下HDMI线是否都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