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70E 奇怪故障 谁能解答

楼主(2015-10-07):
今天接到一个B470E 机器 隔离电路PU4002烧了  换了 不做短路 开机电流1.1不显示  怀疑CPU坏 上个I5的 显示了  于是订了个原型号的CPU SR0EW 上去不行以为上家没测试好  又发了一片SR0HZ  还是一样  电流上到0.65 回调到0.23 不动  (我也咨询了卖CPU的  他说这个机器CPU坏了 要上I3 I5  原型号或以上的都不行)那个大师给说下  为什么我I5的CPU上去就正常

网友:
能用就可以了啊

网友:
存在兼容问题

网友:
PU4002是隔离管,大短路应该不至于烧CPU,应该不存在挑CPU一事,况且你也换过2个U了,仔细检查一下CPU供电铁皮管吧,发热发黄的尤其值得注意。

网友:
兼容性问题我相信,但卖CPU的说法不靠谱

网友:
大短不会烧CPU 的

网友:
这个问题 我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你的cpu换给他收钱再说,也许机子很挑,我遇到过机子挑内存的

网友:
我上I3 I5都正常  救市I3一下机器不正常

网友A:
刷了BIOS 解决了  但是待机明显偏高0.155

网友:
那么高的待机电流肯定不正常,还是刷回原BIOS查其他原因吧。

网友:
难道是blos程序对补上吗?有可能

网友:
你把上下管 芯片全部换了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了BIOS 解决了  但是待机明显偏高0.155

这待机也太高了吧?肯定不正常啊

网友:
你这个机子迟早要返修的  估计铁壳管还是有问题

网友:
保护隔离管不至于会坏cpu吧

网友:
为什么我上CPU的话 PL4401电感对地阻值才0.03这个是坏了吗

网友:
有可能是上管烧开路了

网友:
有的主板就是这样,很挑CPU或者内存,你的CPU是没有问题滴,只是不兼容

网友:
保隔短路应该不跟CPU有关 应该是2回事

网友(2015-11-27):
铁皮管爱烧,,

网友:
板有问题才挑CPU的吧

网友:
难道还挑CPU,没怎么遇见过啊?不过我有个I5的一代U,还真碰到过!

网友:
不可能吧我,修了很多这款机器也没遇到

网友:
时间过去了这么久,这个板子解决了吗

网友:
这问题还能牵扯到cpu,BIOS 现在修维修好难啊!

网友:
你这个不明显是cpu的问题嘛,肯定cpu坏了,找卖家去!!某宝这类家伙太多太多了

网友:
兄弟是否是睢宁数码城里的那个实时维修????期待你的回答我是文学路的通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