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不能用维修一例

楼主(2015-10-07):
刚刚客户送了一个铭瑄主板哈哈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铭瑄嫁给我好不好
我会一辈对你...  滔滔不绝~

客户说usb口不能用。usb排针测量5有V供电,对地打阻值也正常,怀疑是桥出问题了。
接着看主板usb接口发现有个电感有棱角,电表一测试。无穷大。
剪板一个电感焊接上去,开机测试,问题解决。
花了大概10分钟,向客户报价30元,这就是白送来的银子啊。哈哈~
总结:usb不能用的时候应该先看看保险坏了没。
附上图片

网友A:
收费有点低。保险电感1元钱,知道是保险电感损坏49元,这才是技术的价值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收费有点低。保险电感1元钱,知道是保险电感损坏49元,这才是技术的价值。

才用了10分钟   收30就可以了 本来要收50的   想了想  不太合适

网友:
这种问题等于捡钱

网友:
亲们  加分哈  谢了

网友C:
这里应该是保险电感一端脱焊引起的故障。

网友:
都高手维修,要向你们学习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才用了10分钟   收30就可以了 本来要收50的   想了想  不太合适

姐姐修主板一般没100不修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姐姐修主板一般没100不修

现在修台式机主板一般故障要100估计客户都会吓跑的

网友:
我感觉最少也得收50块,生人得收80 ,抛开技术不说,拆装找料这些能花10分钟搞定的事你也得花半小时,这样客户才乐意掏钱给你。

网友:
这个地方坏的话,怎么还有5v供电到usb接口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里应该是保险电感一端脱焊引起的故障。

脱焊不会无穷大的 亲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姐姐修主板一般没100不修

你几岁啊  姐姐???  一个母的修主板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姐姐修主板一般没100不修

哈哈~~~哈哈

风神一笑 -5 你就继续笑吧 等下直接扣你30分

网友:
收费才30! 不会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,我正在修这个板。

那板子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姐姐修主板一般没100不修

这话 我喜欢, 集成主板少100 现在不接这些维修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感烧坏 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