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enovo E431 经常开不了机。是通病吗?

楼主(2015-10-07):
若进了系统,重启或关机,再开就出现问题。有时碰碰运气卸电池拔插电源,电脑又能进系统。求帮忙解决谢谢

补充内容 (2015-10-9 13:17):
电脑刷U6 BIOS后,问题解决了。

网友A:
楼主用单电源或者单电池试试,估计是用某一个不稳定弄过的,这样可以缩小范围

网友:
开不了机的时候测测ec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用单电源或者单电池试试,估计是用某一个不稳定弄过的,这样可以缩小范围

单独试过,都一样问题哦

网友B:
在论坛看到过E431刷BIOS相关帖子,我是刷官网BIOS还是刷论坛下载的BIN BIOS?对了 BIN的BIOS可以在windows7下刷吗?

网友:
再开机出现什么问题 没说清楚  电流多少  还是能显示

网友:
开不了机的时候测量一下EC和桥的待机条件是否都正常呀,

网友:
先仔细查查问题后,在动BIOS程序?

网友:
我的建议是看下公共点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C:
很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,但这个BIOS 不好刷 里面ME功能 ,刷完一次亮不了  好多问题,得刷工厂BIOS

网友:
我这有个e42和你的情况类似  桥 ec bios 都换了 还没弄好  等有时间再搞  我怀疑还是bios的问题 我在系统下更新了bios还是不行 有可能用原工厂bios

网友:
先试下BIOS的问题吧   切记要备份BIOS

网友:
查一下电池和RTC电路吧

网友D:
在官网下载EXE格式的BIOS  可以在windes下升级    你可以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在官网下载EXE格式的BIOS  可以在windes下升级    你可以试试

尝试过了,没有成功

网友:
刷了U6 BIOS后,版本从1.15变成了1.25

E431 U6.zip

网友E:
...BIOS问题啊……经常不开机能上电不呀——说下给俺积累下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...BIOS问题啊……经常不开机能上电不呀——说下给俺积累下经验

不开机,能通电,电流是800mA左右

网友:
这个机是因为3V5 V的储能电容漏电了!以前有修过

网友:
我现在也是这个问题。。第一次可以开机,,再拔电再开就不行

网友:
这个机器刷BIOS会出现要开两次机器才会亮

网友:
能开机的时候回掉电吗 滤波不良 或前面开机电路的问题

网友:
看到这种机子就先刷BIOS

网友:
我好像修过这样的 刷了n个BIOS才好的

网友:
应该放电试一下

网友:
我了是这个问题,刷了还是有时能亮,有进亮不了啊

网友:
这是通病啊

网友:
这个机子BIOS问题很多 刷BIOS有时候开机需要两次

网友:
应该是通病了

网友:
学习了,这个BIOS的问题真多故障

网友:
E431的bios爱出问题

网友:
先确定一个好的bios资料刷上去试试

网友(2015-11-18):
应该是通病,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,是集显的,刷u6好的

网友:
一般放电能好,但是反复的,我都是刷BIOS,或者换EC,一般都是这2个引起的

网友:
这机好像是BIOS和显卡爱坏?

网友:
E开头的bios坏的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论坛看到过E431刷BIOS相关帖子,我是刷官网BIOS还是刷论坛下载的BIN BIOS?对了 BIN的BIOS可以在window ...

只有hp 和ausu的能在系统下刷

网友:
这个机器BIOS问题是很多的!

网友:
刷U6解决问题

网友:
我这是第一次不开机,强关再开就可以,每次都这样,U6刷了好几个,都不行,不知什么问题

网友:
这个机器还真没有碰到别的坏的 都是BIOS

网友:
没遇到过这机子这样问题的,修好没

网友F:
这机,通病是U6 BIOS,弄了好多台

网友:
这款机器是有这个问题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很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,但这个BIOS 不好刷 里面ME功能 ,刷完一次亮不了  好多问题,得刷工厂BIOS

你可以找狼哥

网友:
可能是通病吧

网友:
有个 挡滚动条的  刷个试试看

网友:
这个板8M很容易出问题的

网友:
你们怎么遇到 这么多BIOS 问题  我这么遇不到

网友:
上传一份BIOS资料噻

网友:
真是学了很多经验啊,多谢各位大师

网友:
真的是疑难杂症找bios

网友:
这款机器就BIOS容易坏。

网友:
先刷程序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机,通病是U6 BIOS,弄了好多台

你的BIOS分享一下哇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机,通病是U6 BIOS,弄了好多台

我在坛子上下了好多都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