磐正 ap43+ 点金振触发

楼主(2015-10-07):
没点金振之前没有slp-s3,点金振触发后电压就正常了,cmos阻值也正常,下面该怎么修啊?

网友:
桥问题吧,多测试看看

网友:
晶振  谐振电容啊 看看

网友:
换金正或桥坏

网友:
晶振和谐振电容一起换

网友:
晶振或桥,建议去实地去培训下

网友:
楼上说的对,去迅维实地培训一下吧

网友:
实地培训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最好建议你还是去实地培训下

网友:
我勒个去,都是拉生意的啊!

网友:
我上次遇到过这种 换晶振就好了

网友:
换个晶振试试

网友:
晶振换个试试

网友:
换过,没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