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三星]
问下关于t220问题

楼主(2015-10-07):
我驱动板坏了 通电没反应 开关也是 我淘宝买了一个代工驱动板.二手的
安装完了 屏幕亮了 插VGA线 电脑音箱有声音 有反应提示双显示器
但是 屏幕一直是白色的 不显示电脑桌面
这是驱动板有问题吗?

本人是小白 只懂换件.维修- -!就是想问下, 店家卖我的驱动板 跟我原装的不一样

我的原装是右面的 他给我的事左面的驱动板

网友A:
看起来电路没多大区别,数据呢,楼主要不写下数据看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看起来电路没多大区别,数据呢,楼主要不写下数据看看

怎么写数据? 我只会换件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起来电路没多大区别,数据呢,楼主要不写下数据看看

哥 我纯小白 修的话 只会淘宝买件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怎么写数据? 我只会换件啊

这么看来你是修不起这台机器了,这个机器很熟悉,很好点亮,没佐料是不好做菜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么看来你是修不起这台机器了,这个机器很熟悉,很好点亮,没佐料是不好做菜的

那驱动板有问题吗? 我知道您不方便透露你的QQ 我能告诉你 加下我QQ详细说话吗? 拜托了 有点不好意思麻烦你 QQ 305956152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那驱动板有问题吗? 我知道您不方便透露你的QQ 我能告诉你 加下我QQ详细说话吗? 拜托了 有点不好意思麻 ...

通电没反应?就换了驱动板,这个有点草率哦,驱动板的5V  3。3V这些都OK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通电没反应?就换了驱动板,这个有点草率哦,驱动板的5V  3。3V这些都OK?

这里我也说不清楚啊.
之前我以为是电源板问题 通电没反应
换了一个电源板 这次买了一个驱动板 买完,能通电了 屏幕也亮了
但是屏幕无反应.一直刚才白色亮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通电没反应?就换了驱动板,这个有点草率哦,驱动板的5V  3。3V这些都OK?

我之前显示器坏之前是 预热开机 才能亮 最开始2分钟后来5分钟 最后10分钟
然后就坏了 哥 帮帮忙呗- -!

网友:
这么大论坛就没有一个人能告诉我是 驱动板坏了 还是屏幕坏了么?

网友C:
如果你换了驱动板还是这样,就是屏挂 了,换一个新的吧,别自己折腾了

网友:
有些是通用的,虽然有点表面的不同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你换了驱动板还是这样,就是屏挂 了,换一个新的吧,别自己折腾了

关键,我之前拿维修点了 用了人家驱动板 屏幕有反应 虽然是花屏,但是能看到windows桌面 我现在连看都看不到.

网友:
没刷程序吧!

网友:
把BIOS芯片 调换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关键,我之前拿维修点了 用了人家驱动板 屏幕有反应 虽然是花屏,但是能看到windows桌面 我现在连看都看不 ...

可能你自己不小心把屏搞挂了呢,这种也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可能你自己不小心把屏搞挂了呢,这种也有的

坏之前也是坏的驱动板啊.显示器 坏了之后就没动过一直扔那了 而且拿塑料膜包起来的.怕受潮

网友:
程序有问题,或者你的屏有问题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