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Y450主板挡4A

楼主(2015-10-07):
联想Y450 板号 DAOKL1MB REV:G   示波器测内存有SPD   排阻上波形走了一阵子就死波了,DEBUG卡走码显示:20-30-49-52-4A,请师傅帮看看是什么问题,谢谢

网友:
应该是没有识别到显卡,重点检查一下显卡供电和时钟,没有异常直接回焊显卡吧

网友A:
加焊显卡没用  ,难道是要换显卡的节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加焊显卡没用  ,难道是要换显卡的节奏

查下 电源小板给显卡的供电

网友:
应该是显卡方面的问题

网友:
测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查下 电源小板给显卡的供电

小板是有电压的  1.82V和1.07V  现在摘掉显卡过了4A挡A2

网友:
AD波形不正常要注意显卡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没修好

网友:
我也遇到一块,电流一开始跑的很欢,到了1.5a就不跑了

网友:
这种鼓掌不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