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学习改通用板配屏,教你区分LVDS屏线及屏接口定义

楼主(2015-10-07):
最近学习改通用板配屏,一直搞不明白,网络查找了一下,发现别人已经总结好了,摘抄到论坛大家一起学习之:::::

现在碰到液晶屏大多是LVDS屏线,
经常碰到什么单6,双6 单8双8.如何区分呢? 我以前也不知道,后在网上收集学习后才弄明白。
方法1
数带 +-的这种信号线一共有几对,有10对的减2对就是双8,有8对的减2对就是双6。有5对的减掉1对是单8,有4对的减掉1对是单6,数+/-线一共有多少对。说通俗点就是
4对————单6  5对————单8 8对————双6 10对————双8
方法2  拧开螺丝看看主板里面的电路,一般每对数据线之间都有一个100欧姆的电阻,看到4个的话就是单6位的屏,看到8个的话就是双六位,5个的话一般是单8位,有10个一般就是双8位,当然有资料的话就不用这么麻烦,也有TMDS也用这种20PIN的连接头的,比如LG的LP141X1,不过基 本上很少
lvds的接口的定义 20PIN单6定义:
1:电源2:电源3:地 4:地 5:R0- 6:R0+ 7:地 8:R1- 9:R1+ 10:地11:R2- 12:R2+ 13:地 14:CLK- 15:CLK+ 16空 17空 18空 19 空 20空  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(数字表120欧左右) ,20PIN双6定义  1:电源2:电源3:地 4:地 5:R0- 6:R0+ 7:R1- 8:R1+ 9:R2-10:R2+ 11:CLK- 12:CLK+ 13:RO1- 14:RO1+ 15:RO2- 16:RO2+ 17:RO3- 18:RO3+; 19:CLK1-20:CLK1+
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(数字表120欧左右)
20PIN单8定义:
  1:电源2:电源3:地 4:地 5:R0- 6:R0+ 7:地 8:R1- 9:R1+10:地 11:R2- 12:R2+ 13:地 14:CLK- 15:CLK+ 16:R3- 17:R3+
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(数字表120欧左右)
30PIN单6定义:
  1:空2:电源3:电源 4:空 5:空 6:空 7:空 8:R0- 9:R0+ 10:地11:R1- 12:R1+ 13:地 14:R2- 15:R2+ 16:地 17:CLK- 18:CLK+ 19:地 20:空- 21:空 22:空 23:
空 24:空 25:空 26:空 27:空 28空 29空30空
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(数字表120欧左右)
30PIN单8定义:
1:空2:电源3:电源 4:空 5:空 6:空 7:空 8:R0-9:R0+ 10:地 11:R1- 12:R1+ 13:地 14:R2- 15:R2+ 16:地 17:CLK- 18:CLK+ 19:地 20:R3- 21:R3+22:地 23:空 24:空 25:空 26:空 27:空 28空 29空 30空
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(数字表120欧左右)
30PIN双6定义:
1:电源2:电源3:地 4:地 5:R0- 6:R0+ 7:地8:R1- 9:R1+ 10:地 11:R2- 12:R2+ 13:地 14:CLK- 15:CLK+ 16:地 17:RS0- 18:RS0+ 19:地20:RS1- 21:RS1+ 22:地 23:RS2- 24:RS2+ 25:地 26:CLK2- 27:CLK2+
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(数字表120欧左右)
30PIN双8定义:
1:电源2:电源3:电源 4:空 5:空 6:空 7:地 8:R0-9:R0+ 10:R1- 11:R1+ 12:R2- 13:R2+ 14:地 15:CLK- 16:CLK+ 17:地 18:R3- 19:R3+ 20:RB0-21:RB0+22:RB1- 23:RB1+ 24:地 25:RB2- 26:RB2+ 27:CLK2- 28:CLK2+ 29:RB3- 30:RB3+
每组信号线之间电阻为(数字表120欧左右)。

网友A:
感谢楼主提供,对新手很实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感谢楼主提供,对新手很实用

最近配屏老白屏,没办法,换的书本还没发,只能上网找资料了

网友:
最好看屏的规格书。。。

网友:
刚看到,感觉对我还是有用的,想加分,可惜,过了时间,遗憾

网友(2015-11-06):
其实有一种方法更简单,你拆壳了以后,能看到屏型号,然后把屏型号百度一下,经常会出一个叫"屏库"的网站,直接进去看这个屏的详细参数,里面就有屏线的规格,这下,是绝对不会错了.单8,双8,人家都告诉你了,除非是这屏人家修过,那个屏型号你看不到了.总之,现在的屏,大部分都是双8的多,别的都很少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