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505 开机慢

楼主(2015-10-07):
G505   开机慢,开机以后只显示左上角的一个光标,一直再闪,有时能显示LOGO,但是很慢,进去系统要很长时间,CPU是板载的,内存换了,bios刷了。都不行。有大神给支个招呗,谢谢了!!!

网友:
需要原厂的程序

网友:
可能是保护隔离那里的电流检测电阻问题。

网友A:
会不会是需要ME的BIOS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是需要ME的BIOS?

me的BIOS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G505是AMD架构的机器没有ME的?

网友:
觉得还是BIOS的问题

网友:
这状况就像是有什么电没出来。一直在等

网友:
现在还是没能好,哎!郁闷

网友:
排除过硬盘的问题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