/ 3 页
联想Z500笔记本,不显示

楼主(2015-10-07):
联想Z500
笔记本
,板号 LA-9063P。能加电,就是0。8到位1。2的电流在循环跳动。不显示。不放内存0。8不动。是怎么问题,求助。
补充内容 (2015-10-9 12:25):
笔记本

网友:
刷刷再说

网友A:
看你说的电流跳变 应该是显示了 插个键盘试试 看看键盘灯亮不亮
顺心随意
是电流循环的跳,显卡0。94 CPU1。12V,
详情

网友:
这个只能求 不能助 什么数据都没量 什么都没搞 怎么帮 看你说的 至少可以说明CPU跑码了

网友:
刷个BIOS 试试呢

网友:
把内存换一个插槽插一下,刷一下BIOS看一下能好吧,或看一下屏接口的数据是否正常

网友:
现在有的新款笔记本电流都很低就开机了不到。先刷BIOS试试,接内屏和外屏看看确定开不开机。

网友:
感觉还是没过内存,换内存试下,着手内存看看。

网友:
维修第一步 先刷BIOS

网友:
换条内存看看,不行刷个BIOS,再不行就加焊显卡或查显卡供电。

网友:
刷BIOS就能解决

网友:
按照时序检查供电,看是否缺少供电啊 。。。

网友:
先把内存CPU BIOS刷了试试。

网友:
我怎么觉得 亮机的节奏???

网友:
你这是根本就不会修啊

网友B:
你要修修看啊?洗洗内存,换换U和内存,刷刷bios?看看键盘大小写键有反应吗 ?外接亮吗?示波器打下内存波形等,做些实事再来求助
顺心随意
外也不亮,内存换过,没U换,
详情

网友:
抓下内存总线的波啊,看看过没过内存,或者卡内存,缩小排除范围啊。

网友:
来自: 中国
反复跑内存,查下内存条件,我感觉跑码了,然后再刷下bios试下

网友:
先换个内存,不行再刷BIOS。

网友:
先试试外接吧

网友:
应该开机了,外接显示不,一般新款笔记本裸板电流1.1到1.5左右可能是开机的,裸板接外接看看,不行接內显,我一般不建议刷BIOS和新款,因为新款的笔记本先要了解有几个BIOS,EC带不带程序,首先刷了BIOS可以还原吗?有时候可能就是屏线接口松了都有可能,所以不要以来就急着干,也要看电流多少是否到快开机的电流。

网友:
插键盘有反应没。刷BIOS。查显卡供电。

网友:
先排除下是不是内存的问题,然后刷刷看看

网友:
换内存,刷bIOS,测屏接口。

网友:
刷BIOS,加焊桥,一般能好

网友:
有图纸吗?上传看看

网友:
现在很多机器刷个BIOS 就好的了

网友:
有示波器? 有就抓下内存总线

网友:
看有没有跳2次

网友:
你还是送给修本本的人修吧

网友:
先简单后复杂,刷程序不行,就按不跑码修

网友:
三板斧的第一斧还没用呢

网友:
听楼主说,不插内存的话,电流基本在0.8A,插上内存的话,电流可达到1.2A,这个可以理解已经跑码了,楼主还是测一下,内存的工作条件吧,或者换根内存,并测量下时钟和复位信号。可以刷个bios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你说的电流跳变 应该是显示了  插个键盘试试 看看键盘灯亮不亮

是电流循环的跳,显卡0。94   CPU1。12V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要修修看啊?洗洗内存,换换U和内存,刷刷bios?看看键盘大小写键有反应吗 ?外接亮吗?示波器打下内存波 ...

外也不亮,内存换过,没U换,

网友:
我去,连个数据都没有给,先测下内存条件全不,打下波,刷下BIOS

网友:
上面该说的都说完,修好回复下什么问题

网友:
这电压也不停跳动

网友:
这电压应该是亮机了,重点检查一下屏方面,外接的话,建议你用裸板接外接测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