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4930维修LA-4201

楼主(2015-10-07):
初接此本时,接电流表,现象是大短路,拆机后发现共公点对地阻值018,感觉应该是某路供电的上管短路,快速查找到1.05V的对地阻是018,此上管坏

一般这一种短路,保护隔离的那两个管也会受到影响,经过测量,第二个P管也烧穿了,换好之后,共公点对地正常,准备上电,结果1.05V的上管

又被击穿了,整个心情都不好不好了,本以为拾钱的活,让我这么费劲,先断开共公点到1.05V上管的连接,待机正常,上电也可以,其他电压正常

更换过上管之后,仔细关察了一下,这个1.05V也有截点,就用烙铁把断开吧,有这个截点还是有好处的吗。再连通共公点与上管,二次通电

上管没再烧,问题来了,难道是负载的事,负载短路了?这玩太大了吧,1.05V主要是给北桥供电,其次是CPU,还有南桥,CPU我可以先换掉

或者拆掉不装也可以,关健是不管用,换北桥和南桥,就有成本了,客户那边也不好交待呀,,,,,,,,

先量一下1.05V电压正常不正常吧,发现,我去,我还没按开关了呀,就有电压了,难道它待机的时候,电压就有了?不科学呀,另外电压也不对呀

待机下是4V,也太高了,是没接负载的事吗,我感觉这是在逗我玩,电源芯片是6228,查了一下,这个东东坏的还是挺多的,直接换掉,待机下没有了

触发开关,1.05V也出来了,胜利再向我招手了,开装,装了屏和键盘后该出像了吧。

上电0.008---0.523---0.008,你爷爷的,掉电了,还得拆,还要重新分析掉电的思路,靠,不带这样玩吧

翻书查资料,这种掉电一般是CPU供电没有出来,取下CPU就上电了,电流达到0.8多。

哎,老师说的挺对的吗,知识就是力量,顺带量一下除CPU外的电压,包括,待机电压

1.05V,内存电压,显卡供电部分,包括待机又转换过的+5VS和+3VS,都要查,还都有,只能查时序了,待续吧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是写连续剧 期待下回分解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