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N4050 待机3V偏高4.2V求助!!!!

楼主(2015-10-07):
这个机子到手问题是20秒准时掉电。掉电后电流0.120   测得显卡供电还在。按照线路排查得到待机3.3V电压有4.2V,5V待机没问题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,但肯定的是电压肯定不对,万用表没有问题,3V的大电容也换过了,上下管也换过了   反馈和检测线路也是通的  原件也都是原值。51125也换过几颗也还是老样子。没办法   只有来请教了!!!

网友A:
那就换51125试试呗

网友:
先查下反馈脚(5脚)电压,是不是反馈电路出问题了,导致输出电压偏高

网友:
我觉得精密电阻可疑,换个试试。

网友:
应该是反馈问题, 只是精度要求特高, 有时比cpu还难买到.

网友:
反馈电路电阻,滤波电路,频率设定,模式设定脚

网友:
看一下基准电压这些,14脚频率设定这么是否有问题

网友:
我前天就修过3v  5v都高的,还有线性电压也高的,后来发现是芯片的REF脚的电容没有接地造成的,你看看,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就换51125试试呗

人家换了几个。。。

网友:
频率设定这个 电阻 换个原值的  上次我换其他机器850K的才行

网友:
之前遇到过内存供电偏高的是反馈电阻变值所致,之前是内存烧了,换了内存进系统掉电。

网友:
我觉得还是应该仔细查查FB,REF,TON等

网友:
先把反馈电路的几个元件换了,不行再查其他的。

网友:
你可以把电感断开,看是不是后级的问题,今天一天都是修3.5v郁闷

网友:
反馈。正常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