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式笔记本gpt做系统

楼主(2015-10-07):
联想原版系统,不删除硬盘里的数据,c盘除外,gpt格式,能做win7吗,有做过的吗,如果是删除数据来做就不要说了这个我会,坐等大神出现

网友:
做win8也可以,有做过的吗,

网友:
有用安装版的做过win8的吗,只要告诉我做过没有救可以,不用告诉为方法

网友:
不删除除c盘以外的数据

网友A:
把隐藏的分区删掉就可以GHOST了

网友B:
做ISO原版盘,用UEFI启动,只格式化C盘就可以,win7在GPT虽然可以装上,但是较难激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做ISO原版盘,用UEFI启动,只格式化C盘就可以,win7在GPT虽然可以装上,但是较难激活

谢谢,激活好激活,我用原版安装盘提示无法安装到0盘,不是gpt什么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隐藏的分区删掉就可以GHOST了

这个是个好办法,你试过吗,不用删除除c盘以外的数据吗谢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,激活好激活,我用原版安装盘提示无法安装到0盘,不是gpt什么的

你用UEFI引导,就需要磁盘格式是GUID,你用兼容引导的U盘就需要磁盘格式是MBR

网友:
这个不行的我试过,要全盘从MBR转换为GPT,要不装上报错。

网友:
gpt格式,应该能做win7的?我们一般都用MBR,。但是新机器估计预装都是win8之类的,要改bios设置,关了UEFI,还有OS选择选others等等

网友:
win7不支持UEFI快速引导。我没怎么试过,你可以把UEFI关掉,然后用GHO把系统刻到系统区,然后试试重写引导分区的引导信息(可以先不改试试),具体我没尝试过 你可以试试。

网友D:
用分区工具改成RMB格式 就可以直接装,不需要重新分区

网友:
再克隆一个硬盘,然后用那个硬盘慢慢试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用分区工具改成RMB格式 就可以直接装,不需要重新分区

gpt不能直接无损转换成mbr,你这字又打错,方法又不行,你想害死楼主呀

网友:
哎。装安装版因该行。以前看别人弄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gpt不能直接无损转换成mbr,你这字又打错,方法又不行,你想害死楼主呀

哈哈 打错字了!不过win8系统改win7我直接改,不需要分区后在改MBR

网友F:
我上次别人WIN8转WIN7我就直接把C盘和隐藏分区都删除掉,然后直接重新分成MBR的直接GHOST就可以了

网友:
    GPT 是可以装WIN8  跟  WIN7 的 (32位除外) 不过是要安装版的系统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我上次别人WIN8转WIN7我就直接把C盘和隐藏分区都删除掉,然后直接重新分成MBR的直接GHOST就可以了

   C盘可以单独 转成 MBR吗?  不是全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解决可以单独转换c盘为mbr

你这种方法我十分好奇,可能不行。

网友:
win7也可以装在gpt的硬盘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