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SL410K独显 屏忽闪忽闪的 有时有杂波

楼主(2015-10-07):
刚从师父那毕业回来自己开的的电脑店      新手说的不好别在意啊  某天一电脑店的哥们问这机器(联想SL410K)屏忽闪忽闪的说怎么办   我说这还不简单啊直接换屏了     后来说那电脑黑了之后有时会有杂音   当时感觉有点怪了  难道是电容漏电     让他拿过来测试    测试结果就是上面说的  外接也不行   让他放这修吧    当时心里好忐忑不会修不好吧   那就丢人了     拆机   恩 主板没有明显外伤    那就测吧(能开机那基本机器没啥短路的   电感就不测了  小苏碎碎念:不知道对不对啊  新手别学)    先就从EC开始查吧       (碎碎念着:供电   供电 供电脚是哪个)    结果供电脚电压1.7V
就是这个脚了
       旁边刚好有个电容拆下   再测还是1.7V   那继续往回找转换电路吧   就是这个啦
测PQ58的D极  3V正常   G极0.7V....  碎碎念  大概可能应该 这个有问题吧   测PQ57  G极低电压 恩  PQ57截止15V经过PR239     PR238空的    不分压  所以说G极也是15V  再测pr239两端电压一端15V   一端0.7V   电阻有问题  测阻值986K  没问题啊   咦这还有个电容    不说了  这接换吧  (当时激动的电压都没测  好坑)
通电 外接显示器  亮了   没杂音      装机 测试  开了半天没事 心里松了口气  好了   好了     没丢人啊        不过为啥有点走运的感觉

网友:
运气真好,一来就查到了,应该是屏的亮度调节有问题吧?一般EC控制亮度的,SO电压不足导致的

网友A:
楼主哪里人在哪里开的店啊  投资了多少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哪里人在哪里开的店啊  投资了多少啊

其实现在开店只要技术有,一般开维修店主要是房租高,工具这些几千块就好了,一万不到,在备些芯片,电脑配件。这些加起来应该至少6万以内要的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应该开不了机,可能还掉电吧,楼主描述的故障不是很清楚啊?

网友:
毕竟修的不多,能修好就是牛。

网友:
那么神奇 居然查这里呀

网友:
谢谢楼主的经验,特别是开店的这一块,我也正在筹备当中呀,

网友:
幸运的维修

(在你的维修案列里面没有说电情况 )建议修本多就备个电流表  这个会辅助你分析

网友:
没有走多少弯路!!!蛮不错的!!

网友:
起来怪了   EC 电压都不正常 还能亮机、???

网友:
楼主不错,值得我们这种新手学习。努力中。

网友:
建议修本多就备个电流表

网友:
电流表是必须的

网友:
有时侯修机器是要靠一点运气的啊,要是可能要查好长时间才能查出来,我肯定先查亮度调节啦,不会想到先查你说的那里啊

网友:
应该是3v给的屏供电,电容漏电,屏供电的3v不稳,所以屏幕闪烁。你测试屏的3v供电肯定一样被拉低。

网友:
搞定了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其实现在开店只要技术有,一般开维修店主要是房租高,工具这些几千块就好了,一万不到,在备些芯片,电脑 ...

确实。
    不是很出名的城市。却又不偏僻的地方。4W左右拿下一年的房
   去工商局注册一下。装修店面、 加上BGA必需品。 维修工具、料板。、零件一堆,

      5,6W拿下  。  都是很平常的了
                    关键的是。  技术比其他很多店好。可客户却不往自己店面来。无奈坐吃山空
         撑不下来的又。。得回到打工修机了。。

网友:
毕业就直接自己搞啦,江苏哪里搞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