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天逸F40M开机报警三声

楼主(2015-10-07):
近日接手一台老机子F40M945集显的笔记本,开机报三声,电流跑0.54.类似内存不过。刷过BIOS。内存换过。加焊过北桥。还是一样三声,求助高手该怎么下手?

网友:
换主板吧 这主板应该挺便宜的

网友:
查查供电都正常不

网友:
老机型电流应该低了。要卡内存只少要0.8左右,CPU供电正常吗?

网友:
怎么确定已经跑马了?

网友:
像这种古董一般都是换板了,因为一片100都不到。

网友:
的确换了节约时间,然后下来自已学习。

网友:
查下显卡供电

网友:
测一下供电是否都正常了

网友:
应该是内存电路的问题,它是不定是不通过,查查内存电路

网友:
你查下显卡,

网友:
电压都正常

网友:
集显的。做过了北桥。CPU的时钟复位都正常

网友:
我也想换板呀。这种古董级的板还要180大洋呀。报客人200都不换呀。没办法

网友:
主板不贵。欢快吧

网友:
搞不定,叫客人多加了几十块钱换了。搞了头都大了。

网友:
用大值卡  测测内存条件满足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