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5QPL-AM不触发维修和不出总线供电维修,最后有亮点哦!

楼主(2015-10-07):
主板型号标题上说了就不多说,一开始是不触发,查开关有3.3V供电,再查IO触发脚位有跳变,但南桥发过来的S3电压一直为0V,没有跳回3.3V,怎么回事,南桥出问题了,先查晶振吧刚一碰上去,风扇转起来了,二话不说把它换了,还是老样子碰它可以触发,再把谐振电容一起换了,电阻直接去掉不用,结果还是不行,最后重植桥,可以触发了但没复位,查各大供电发现CPU的总线供电没有,量它的D极有1.8V,再量G极为0V,打值正常,证明没电压送过来,跑线,发现它经过一个门电路查它的供电正常,输出为0,输入也为0,再跑,发现它经两个电阻分压出来的,量上拉有3.3供电,但没分压出来一直为零伏,测电阻是正常的,仔细看下发现输入脚还有一条线连接到旁边的NPN小管,就是它一直在导通拉低供电啦,拆掉它立刻正常回来,为了找出原因,只好再跑线,一直跑到南桥那里,但那里什么也没装,说明不是这里,但没看到线跑其它地方了,本来就想着拆掉小管将就用着吧,后来在强大的迅维客户端下载到点位图,打开才发现它还连到内存条和CPU风扇供电接口之间的小管而这个小管是由822电阻控制的,822是华硕主板的最大亮点来的,二话不说换之,上电跑码了,维修完毕。以下发点图吧,不会发帖子,所以大家就将就看下吧。

网友:
2个故障。。。
第一个故障很少见,,这块asus 板很少
第二个  是通病   经常在bbs   混的人 都晓得!

网友A:
这里NPN类型三极管本身C级是不是连接两个电阻分压点的呢?根据点位图分析的话。

网友B:
真是麻烦呢小问题有时候就是这么麻烦哈哈

网友:
强大的迅维客户端下载到点位图,这个要钱的吗?

网友C:
这个损坏的822排阻的上拉供电应该是取自内存3.3V供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损坏的822排阻的上拉供电应该是取自内存3.3V供电的

是的,取自于内存SPD 3.3V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真是麻烦呢小问题有时候就是这么麻烦哈哈

主板就是怕碰到一些小原件搞鬼的问题 不然会头大的

网友:
华硕排阻通,修得多就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里NPN类型三极管本身C级是不是连接两个电阻分压点的呢?根据点位图分析的话。

对的,图上还有两个小管嘛,两个电阻各连着一个小管,一个接着小管的C极作供电用,另外个电阻连着另一个小管的B极控制导通接地形成分压而那供电小管的B极电压也是822给过来的,所以这个822管得挺多的。

网友:
重 殖桥,是值的原来的,还是换了一个???要是值原来的万一不亮,,不是白费劲??

网友:
822是华硕主板的最大亮点!学习了

网友:
不亮就当练BGA。。呵呵。。维修的很好。。思路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