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两块显卡

楼主(2015-10-07):
一块影驰560ti 显卡 装好驱动后 进桌面的瞬间 重启
另一块迪兰恒进 R9 280X  装上这个显卡 就不过内存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是560ti的、、、、、、、进系统的瞬间 重启

网友:
这个是迪兰R9 280X的 ,前提是  整个主机都是好的  但是插上这块显卡之后 就是不过内存了

网友A:
换一个功率大点的ATX电源试试

zz2

网友:
550ti被加焊过吧

zz2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一个功率大点的ATX电源试试

600w电源 肯定没问题   只是这个280X的显卡  插上显卡 连内存都不过。。。。

网友:
没有  用时间长了而已

网友:
不会是北桥虚了吧?

网友:
不会是虚焊了吧

网友:
560加焊芯片
9280的原因很多就不再多敘述~不過應該是花屏造成不過內存

网友:
有可能是显卡供电不稳定

网友:
顯卡壓到主板??造成短路??

网友:
楼主修显卡的吗

网友:
小弟是修顯卡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