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平板接电池就发烫,不开机。。。

楼主(2015-10-07):
一台杂牌的10寸平板电脑。因为机子是固定使用的,所以想着用常电,就卸掉电池,在本来接电池的位置上接上一块降压模块。降压模块的输入端是接12V电源。 ,,降压模块是可调的,调到3.7V(跟电池的标注电压一样),然后通电开机,正常开机,使用正常,好开心。开始之余想测试一下是否稳定,所以就这里摸摸、那里摸摸,想看看哪里会发热比较大。当摸了几下这个减压模块的时候。机子就闪了一下屏,然后再也开不了机了。好了,我决定放弃这个实验了,只要机子能像以前一样正常使用就好了,结果接上原来的电池,开不了机,无论怎样都是开不了。摸了一下主板,哇,很烫,烫到人手都不能接受的地步。 ,,于是卸了电池,再重新装上电池,抱着希望的心情想再试试,结果发现只是接上电池就很烫了,不用开机。 ,,,这片区域的板都很烫,,。。。然后慢慢发现,最烫的是这小小区域 ,。,,,,现在我好后悔啊,,,,,大神们,救救我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降压模块是个好东西啊,你肯定是给哪摸短路了,你看哪里发烫就测量一下,一般都是烧电容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降压模块是个好东西啊,你肯定是给哪摸短路了,你看哪里发烫就测量一下,一般都是烧电容。

烧个电容就会引起整块板都这么烫了吗?

网友:
线性只能提供的只是启动电流很少,应该是充电块烧了。

网友C:
应该是PMU短路或者后级短路引起的!!!!只接电池都发烫那就是说连带机都没有了!!!重点检查电源部分和pmu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烧个电容就会引起整块板都这么烫了吗?

也不见得,这个得具体查查。

网友:
对地打阻值  看看是那个电压对地  你 这个 应该就是秒杀的节奏

网友:
可以把那个发热的元件拆出来看看,不会发热就是那个元件烧了

网友:
不作就不会死的典型....开机你摸什么摸,可能身上的静电把东西击穿了,慢慢查吧

网友:
别乱摸  最好戴个一次性手套

网友D:
我只想知道这个杂牌小平板修一下多少钱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应该是PMU短路或者后级短路引起的!!!!只接电池都发烫那就是说连带机都没有了!!!重点检查电源部分和p ...

好的,谢了!

网友:
风险无处不在啊

网友E:
人也是一个导体,这是维修的基本常识,不能带电乱摸

网友:
你为什么非要动电池 弄个USB线不就搞定了吗

网友:
发烫严重,肯定是主板短路了,大电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人也是一个导体,这是维修的基本常识,不能带电乱摸

以后不敢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我只想知道这个杂牌小平板修一下多少钱?

我也不知道,自己的机,想着挂着墙壁上,就改装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也不知道,自己的机,想着挂着墙壁上,就改装了。

自己的还能捣鼓捣鼓练练手,要是客户的就放弃吧,没价值,买一个也没有多少钱,修好也收不到多少钱